[另类] 粒子云RK3288加内存不启动,要跳线吗(最终成功)

楼主(2019-10-02):
机器本身一面有两颗三星512M-16bit,背面两个16bit空焊盘,一开始加了两个海力士512在背面,不启动,拆掉就能启动,后来专门买了两片型号一样的三星512,加上就不启动,这个内存,需要跳线吗,有没有搞过机顶盒的大神来说一下??补充:858风枪吹出来有虚焊,借了850气泵机吹了5分钟就好了

网友A:
不启动是什么表现,具体在哪一步出问题了,把TTL日志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B:
或许需要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启动是什么表现,具体在哪一步出问题了,把TTL日志发上来看一下

没有引导,没有信息,硬件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许需要刷机!

加内存后能连上USB但无法刷机,(已知刷机需要用到内存)

网友:
引导问题,初始化不通过,没有后面的输出信息了,需要修改bootloader

网友C:
是不是内存附近的空焊盘要补齐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内存附近的空焊盘要补齐零件,

就是想知道具体是什么元件,今天看到两个空的电阻是连接到NC的,本身就没有用,剩下没有空的了,会不会要拆什么元件

网友:
确定焊好的话,把老的摘除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知道具体是什么元件,今天看到两个空的电阻是连接到NC的,本身就没有用,剩下没有空的了,会不会要 ...

我只知道路由换ddr内存颗粒要补22欧的电阻。没换过其它内存

网友:
需要重新刷机

网友D:
RK3288 CPU不需要从新刷机 唯一问题就是颗粒没有焊接好 当出现有一个颗粒有问题时候就不会开机  如果都焊接良好 RK的CPU会自动识别1G/2G/4G单双通道DDR 以及自适应EMMC

楼主:
引用 网友D:
RK3288 CPU不需要从新刷机 唯一问题就是颗粒没有焊接好 当出现有一个颗粒有问题时候就不会开机  如果都焊接 ...

大神来了,858焊不了,后来借了850气泵就焊上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来了,858焊不了,后来借了850气泵就焊上了

现在可以正常工作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可以正常工作了吗?

正常工作了,不需要改软件,2G完美识别

网友E:
大佬,请教下,我的粒子云,接上电源,板上的蓝灯可以亮,但是按前面板的开机键就啥都没有反应,风扇不转,前面的灯也不亮,用螺丝刀接4pin线的中间两根,前面的灯会亮红色,请问这是坏了吗?谢谢

网友(2020-03-27):
膜拜,我也准备加内存,毕竟1G太小了,很鸡肋。如果再遇到合适的emmc也改一下

网友(2020-10-24):
引用 网友E:
大佬,请教下,我的粒子云,接上电源,板上的蓝灯可以亮,但是按前面板的开机键就啥都没有反应,风扇不转, ...

解决了?

网友(2021-05-14):
能不能用玩客云上的内存?

网友(2022-12-26):
大佬最后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了 焊上内存就不启动 拆下来就好了  是我没焊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