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为什么15年前的电源比现在重一倍?

楼主(2019-10-02):
早年买的惠普电源额定暂且300W吧,现在淘汰了20年 接口太少了,不是坏了!很重,压手。比现在动不动500W的能重一倍,不知道什么原因,是大电流高度集成的芯片多了?技术进步?朋友们说说吧,扔了可惜啊,好像全是铜

网友:
你现在去买个hp的商用台式机,电源也一样重,

网友A:
电源哪里来全是铜???又不是100/110v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哪里来全是铜???又不是100/110v变压器。。。。

你看看这个FPC  绕的铜线。

网友B:
有一个可能,,,,以前集成度不高,堆料,,,,,明显外面的铁壳比现在都厚一倍!以前拿电源当凳子坐,现在都不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哪里来全是铜???又不是100/110v变压器。。。。

这个电源还真是 100V 220通用的 有个转换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可能,,,,以前集成度不高,堆料,,,,,明显外面的铁壳比现在都厚一倍!以前拿电源当凳子坐,现 ...

是啊  ,看以前铜线绕的都多 估计是芯片用的多了升级了 ,不用堆料了

网友C:
被动pfc的大电感贡献了不少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被动pfc的大电感贡献了不少重量。

是的 好大一个

网友:
以前的rmb也比现在值钱啊

网友:
品牌机的电源用料足,现在680uF的电容不多见了

网友D:
没坏完全可以继续用300W 入门级别随便用了,SATA供电可用大4D转接线即可。

网友:
现在集成化了。不同时期质量不好用轻重判断。

网友:
我在用的还是150w的电源,楼主过分了

网友:
现在的呢?拿一样的品牌来对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坏完全可以继续用300W 入门级别随便用了,SATA供电可用大4D转接线即可。

主要 电源规范升级了  主板接口 CPU供电 显卡供电都增加了 转接也不行了。新主板 还是换新电源吧

网友:
半桥ATX电源我一直认为是最稳定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现在主动PFC虽然功率提上去了,但是额外成本费用、电费都由用户来背锅,帮供电局是省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 电源规范升级了  主板接口 CPU供电 显卡供电都增加了 转接也不行了。新主板 还是换新电源吧 ...

生什么急啊,现在还是2003年那套电源规范。
小20年没变过了

网友:
早年的台式电脑机箱都比现在的重,皮厚。

网友:
估计转换方式变了,就像现在的路由器电源,以前变压器式的电流低还重,现在开关电源就轻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