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问一下各位大佬,油压批和普通批各有什么特点或者说优劣

楼主(2019-10-02):
最近看上几款冲击批有油压的有普通的,求问一下专业问题。

网友:
静音多了 不会哒哒哒那么响 冲击也柔和很多冲击频率非常高 转一圈冲击两次  缺点是扭矩普遍偏小 没有动不动就几百牛的

网友:
油压批贵很多哦。

网友:
没用过,但是据说声音小。缺点是坏了难修

网友:
声音小 冲击柔和 扭力小很多 价格贵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