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打印机的激光发射和接收,怎么利用呢

楼主(2019-10-02):
打印机里的部件

这个透镜掉了

拆掉黑色透镜架子,似乎是一个激光发射和接收器

激光头,三只脚

这是接收器件吗?

放大看看,有6个引脚,似乎也不是简单的二极管接受器啊
还是图像接受器呢

背面的控制电路

芯片型号,有资料吗

一个电位器

网友A:
可以折腾成打标机,把JJ打上编号,以便统一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折腾成打标机,把JJ打上编号,以便统一管理。。。。。。。。

哈哈,有道理,温总的蛋碎了,但JJ还在,得重点保护啊!

网友:
做支激光笔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折腾成打标机,把JJ打上编号,以便统一管理。。。。。。。。

现代化养鸡场?

网友:
正好改成点钞机,在家慢慢数钱

网友:
看到好粗6条金丝,可以拆出来打戒指送老婆送女朋友

网友:
这玩意似乎没啥用,电机还可以整整看看能不能转!

网友:
先看看能发射激光么

网友:
透明芯片? 拆下来好好收藏,觉得这很有科技感。

网友:
先弄亮它再说。

网友:
那个芯片是光感应器,说白了就是个光电池,有个折射镜将激光器发出的激光折过来打在感应器上,感应器产生电压经计算后发往CPU,以便调整激光管的功率,得到强、弱的激光束。典型的就是打印图片时,要使用不同的灰度值,它就在此派上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