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偷看楼道里的应急排烟控制设备

楼主(2019-10-02):
祝大家国庆快乐!

每天总有新发现,昨天偶在老爸家楼道里发现这个,以前都没注意到,偷看一下

上部是格栅

里面像是挡板

下部有个小门

打开,里面有个仓

里面就这点东西

白盒子里应该是控制器

这个是执行器,用来开闭排烟口
应该可以通过保安室远程电控开闭,也能就地用手柄开闭

执行器上的铭牌
功率有16W多

原谅偶,只偷看,手柄就不去动

网友:
眼看手勿动

网友A:
排烟口在什么情况下要关闭呢?

网友B:
这玩意打开容易,复位难,平时是关闭的,火灾时按动按钮打开,利用负压排烟,复位时需要摇动手柄很多圈才能关闭风道

楼主:
嗯嗯,不懂不好乱搞

网友C:
这个是正压送风,作用:当发生火灾时,其内部的电机会打开风口,温感烟感或者是手动火灾报警会开启,塔楼顶正压风机自动打开,对送风竖井进行加压送风,楼梯的前室通过正压送风口会源源不断的对前室进行送风,使前室维持正压,保证烟气不会再这个区域蔓延,而给人逃生的空间。当温度高于280°C时人已无逃生可能性,其内部熔断器会熔断,风口自动关闭,防止火势蔓延。   应用:国家高层建筑防火排烟设计规范规定,下列部位应设置独立的机械排烟系统   1:不具备自然排烟条件的防烟楼梯,消防电梯前室或合用前室。   2:采用自然排烟的防烟楼梯,其不具备自然排烟的前室。   3:封闭的避难层。   在以上三种情况下均虚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

网友D:
谢谢分享,老房子没这些

网友E:
我门前就有一个这玩意,原来是干这用的。

网友:
还真没拆开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烟口在什么情况下要关闭呢?

发生火灾时开启排烟吧,但愿一辈子都用不上

网友:
楼道里没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打开容易,复位难,平时是关闭的,火灾时按动按钮打开,利用负压排烟,复位时需要摇动手柄很多圈才能 ...

手动不能打开么?

网友:
6楼正解,正压送风口

网友:
什么都敢弄,真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正压送风,作用:当发生火灾时,其内部的电机会打开风口,温感烟感或者是手动火灾报警会开启,塔楼顶 ...

谢谢分享,原来系统还这么复杂

网友: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是在失火时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老房子没这些

应该是新国标的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门前就有一个这玩意,原来是干这用的。

试试看能不能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