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吸烟加过滤神器!解决焊接烟和抽烟怕被老婆发现问题。

楼主(2019-10-02):
制作简单,实用。

不是很大,不占地方。

背面是汽车空调滤芯。旁边缝隙用了两双筷子,中午吃手抓饭。

领卷买的那个便宜灯泡,用他的罩子,底盘中午炖了下饭。把罩子按手边的风扇形状抠洞。

安卓口升压板,升到12v。

热熔胶大法粘一起,很便宜,可以一次性用久了扔掉,我这个用一年了还能用。

注意风扇后面加个挡板,别直吹滤芯,可以延长寿命。

用卡片搞个底座,完工。插充电器充电宝都行。过滤效果很不错,过滤后几乎没味了,主要是不用接个管子到窗口很方便。

网友:
这个玩法不错

网友A:
活性炭空调滤,开始几小时滤烟除味很强,之后就大打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性炭空调滤,开始几小时滤烟除味很强,之后就大打折扣

过滤焊接那个烟可以的,我用一年了还在用

网友B:
转个方向使用,就是空气净化器

网友:
对付焊烟可以,吸烟就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个方向使用,就是空气净化器

机智(。ò ∀ ó。)

网友C:
睡服她,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睡服她,过关

感觉你在开车,但是我没有证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