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花屏的显示器修好了

楼主(2019-10-02):
显示器突然花屏了,怀疑VGA的连线问题,由于VGA连线直接从机内引出,要检查,只能拆机。去掉外壳,拆下屏蔽罩,见到一体化线路板,VGA接线排在左下方,拆下来测量4脚不通,空脚5脚却通的,打算用5脚搭桥,插上电脑还没搭桥却好了,一脸雾水。能用也就不去管它了。

网友:
四线 五线 都没有问题 不需要搭桥啥的,这个故障现象典型是屏排线接触不良,拔下来用橡皮擦擦然后,点一滴油在接口上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再犯了

网友:
IPTV上海,用盒子看的,用显示器看电视。

网友A:
画面比例不能调吗,都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面比例不能调吗,都变形了

是AV转VGA的问题,不知怎么调,和是否能调?

网友:
该换了。屏幕都有白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