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防水溅不防手贱,小米9进水拆修

楼主(2019-10-02):
害....防水溅不防手贱啊
昨天去漂流,没套防水套直接录视频,先是摄像头里有雾,接着闪屏,黑屏
现在能开机,能触摸,但是不能显示
拆之

后壳不难拆,稍微加热一下,用塑料划片划一圈就可以了,我用的是装药片的板,够薄够硬

无线充电线圈

后面的图片自己看看,就不bb了,一堆图片呢

图片有点乱

屏幕坏了,拆的时候一不小心把天线插口也拔坏了
唉,还是得去小米之家修啊
800+的维修费。。。。

网友:
唉。可怜的娃

网友A:
我的mi8se WiFi断流严重,不知道怎么解决。最新版MIUI。

网友B:
说不定只是背光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不定只是背光坏了

小米9 OLED  没有背光的

网友:
刚刚小米之家修完的路过,510总成。也是闪屏然后不亮

网友:
拆着米9 用着米8拍照 我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mi8se WiFi断流严重,不知道怎么解决。最新版MIUI。

我的也是  通病严重  以后再也不会买小米了

网友E:
看到这种线盘就想到电磁炉  以后得手机是不是可以兼顾电磁炉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米9 OLED  没有背光的

哦,忘了,还没用过OLED的屏,寿命太短,不喜欢老是换手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  通病严重  以后再也不会买小米了

小米的高通U的手机好像没有断流的问题吧,MTK才有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小米的高通U的手机好像没有断流的问题吧,MTK才有的吧

小米8WIFI 断流是通病    这也要洗吗?  用的高通

网友:
还好,我的米9没有问题,不光9没有问题,134568都没有问题,你说这事儿弄得。只是今年竞争厉害,5个月降价500有点不爽,下一个准备换苹果了。没有落差,换也没有意义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米8WIFI 断流是通病    这也要洗吗?  用的高通

只在MTK上遇到过,高通的还真没遇到过,当然也没用过8,只说我用过的

网友:
坼完还去给钱修。哈

网友:
放大镜看一下是哪个地方坏了?尤其是排线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mi8se WiFi断流严重,不知道怎么解决。最新版MIUI。

我的8SE不会断流啊,现在用的8效果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mi8se WiFi断流严重,不知道怎么解决。最新版MIUI。

我的mi9从来都不会断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不定只是背光坏了

我感觉是屏幕驱动芯片坏了,集成在线上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这种线盘就想到电磁炉  以后得手机是不是可以兼顾电磁炉功能

米9Pro可以反向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