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废机油污渍快速清洗法

楼主(2019-10-02):
换机油衣服沾上了废机油,水洗是不可能洗掉了,别相信洗衣粉广告,基本没有作用

还是要溶剂登场的

衣服上的污渍

喷上搓一搓基本就看不见了

网友A:
油还是好洗的,霉渍才头疼

网友B:
我有片状钠,就是氢氧化钠,能不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还是好洗的,霉渍才头疼

霉渍

衣服上的
怎么处理??

请教。。。。。

网友A:
就是不知道才头疼啊

网友:
这个不好  用那个 机头水不是更好  去油性能好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知道才头疼啊

手雷强去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片状钠,就是氢氧化钠,能不能行?

氢氧化钠对动植物油作用很强,因为会发生皂化反应把油脂变成皂质而溶于水。但是氢氧化钠对于矿物油效果不好,因为矿物油是重烃而不是脂,不会发生皂化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氢氧化钠对动植物油作用很强,因为会发生皂化反应把油脂变成皂质而溶于水。但是氢氧化钠对于矿物油效果不 ...

学习了,我有几斤氢氧化钠,是准备着做氢气球的,也可以通厨房下水道,!还真不知道机油效果不好的事,,要是切一块猪肥膘放氢氧化钠一起会不会变成肥皂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我有几斤氢氧化钠,是准备着做氢气球的,也可以通厨房下水道,!还真不知道机油效果不好的事,, ...

切一块猪肥膘放氢氧化钠一起会变成肥皂块! 肥皂厂就是这么生产肥皂的,以前见过,当然真正的肥皂里面除了猪油和氢氧化钠还有其他一些添加剂增加硬度和香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切一块猪肥膘放氢氧化钠一起会变成肥皂块! 肥皂厂就是这么生产肥皂的,以前见过,当然真正的肥皂里面除了 ...

好专业的知识点啊

网友D:
白色衣服可以用84消毒液等氧化剂漂白。。。。有颜色的衣服还是算了吧,那个真没简单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切一块猪肥膘放氢氧化钠一起会变成肥皂块! 肥皂厂就是这么生产肥皂的,以前见过,当然真正的肥皂里面除了 ...

然而要自制,配比掌握不好的话,油脂没反应完容易发霉,氢氧化钠没反应完容易伤害皮肤。。。。
好像还要做脱水干燥什么的操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白色衣服可以用84消毒液等氧化剂漂白。。。。有颜色的衣服还是算了吧,那个真没简单的办法 ...

好的......我试试看看.......感谢

网友:
用浓硫酸洗,效果非常好,点一点在污渍等个1-3分钟,再用清水冲一下就好了~

网友:
化油器清洗剂会不会把衣服本身颜色也给洗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