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吉利行车记录仪FE-3AD

楼主(2019-10-02):
这个记录仪要和导航主机配合才能设置(记录仪上没有按钮),不知能在主板上添加按钮吗?

网友A:
铝合金外壳,原车的就是不惜成本

网友B:
那个超大电容是存电的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超大电容是存电的把!

应该是的,取消了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外壳,原车的就是不惜成本

东西不错,可离了原车导航没法设置。

网友:
这种法拉电容供电,几十秒就关机丢时间,锂电关机不会丢时间。不自带GPS模块或借用车机信息,那每次开车都要调时间。所以说是为了车主好

网友:
外壳散热不错,全金属机身,但可惜的是安霸A7LA30,小蚁无屏幕虽然LA75,但有音频漏录的问题。

网友:
行车记录仪有没有推荐的,目前想考虑入手一个

网友C(2020-02-27):
我的这个模块坏了,有没有卖这个的老板,或者知道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2020-08-26):
这个提示通讯中断是哪里问题?

网友(2020-12-11):
亏电重新启动后,行车记录仪黑屏,怎么回事?求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这个模块坏了,有没有卖这个的老板,或者知道哪里可以买到?

我这个也坏了一直烧卡,你的修好了吗或者从哪买的

网友(2022-07-01):
超级电容取代了锂电池

网友:
效果还可以.我之前把内后视镜换成原装电子防眩目的,知道这个部件

网友(2024-02-28):
这东西特别容易坏,我的也坏了,开机蓝屏反复重启,不知道是用了64G内存卡的原因还是电池亏电的原因,拆了换成凌度了。咸鱼上很多卖这个的,都是蓝屏黑屏,买了两个加上自己的一共三个都没修好。找到电源的正负,ACC,还有视频输出就可以,这东西与车机通讯是靠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