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尼泰克扫描枪拆解(unitech PA600G)

楼主(2019-10-02):
正面

左右侧

背面

顶部

底部

触控笔

电池仓盖

盖子这里有一个小细节 盖子盖上了 开关闭合后才能使用

电池仓

扫描口  激光头不知道哪去了

SD卡槽

耳机孔

按键

开关机键这里也有小细节 周围有一圈凸起

拆开后的内部

后壳

这里有一个橡胶垫

实际上是一个按钮

铜柱较多

电路板

充电口灌胶

双层板设计

SD卡槽位置 可以看得出来 扫描头原来是有的 不知道是被什么人拆掉了

PCB天线 小小一个

插槽

插线

拆下这个小板

露出屏幕排线和天线

小板

拆下电路板

按键板于主板之间是靠这个插座连接的

屏幕

屏幕排线和天线

电路板

想把板子上的那层贴纸撕掉 但发现那纸非常易碎 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里面还是很多肉的

指示灯

拆下屏幕

这里还有一个扬声器

屏幕

天线

生产日期的贴纸

键盘由于充电口打了胶 不好拆 就不拆了

里面都还是镀金的

这一串数字是干嘛的

导光塑料

上电发现屏幕有显示 但是非常暗

解决方法就是找一个东西把电池仓后面的那个按钮暗下去

正常开机

十年之前这玩意肯定价格不菲 可是现在已经成了电子垃圾

网友:
win  ec的,带gps就可以做导航了

网友:
看这做工,应该是医用产品。。。

网友:
曾经在手机上用过这个系统

网友:
熟悉的系统

网友:
是快递小哥用的吗?

网友:
用在哪个上面的?

网友(2024-11-15):
医护人员使用的手持机

网友:
做工精良,这货还这么新,库存啊,当年肯定要上w一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