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没见过的牌子车充拆解(MALUCP CG3)

楼主(2019-10-02):
之前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车充改了电压表用得不好,车充太垃圾了。重新买了一个,今天收到直接开拆

外包装是这样的

打开里面

取出来看看正反面的印字

叩开USB口上的塑料,这个塑料固定还挺紧,有损拆开了

正极弹簧触点这边是螺纹固定的,两段结构,最头部的位置是跟机体一样铝合金材料,中间一节塑料的隔离正负极

拉出主板一看究竟

全部合影

还没有通电,晚上有空试试看效果

网友:
和小米的造型一样

网友:
金属外壳好评

楼主:
用了两三天,感觉还可以嘞,可能是前面用的那个太垃圾了,形成鲜明对比

楼主:
用usb监测表测试过了,静止电压5.2,1A电流电压5.2左右,2A电流电压5.28左右,功率充足充电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