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施耐德高端三相380V家用配电套装

楼主(2019-10-02):
水电工做的很毛燥,自己从新做了一套。所有分路带漏电,短路,过载保护。浪涌,过欠压全部上。

整套图片,双层40位配电箱

所有的保护配齐。施耐德4P 63A总开+4P 63A自恢复式过欠压保护+3P+N 20KA浪涌

380V中央空调很贵,必须上4P 32A电磁式漏电断路器

17个分路全部使用漏电断路器,那个有故障跳哪个

所有细节不马虎,10平方压端子四色专业跳线

德国100A汇流排端子

匈牙利80A汇流排

网友A:
土豪配置 很贵的说 话说第一排第三个是什么鬼  第一个是浪涌吧   感谢分享

网友B:
楼主家是别野?这箱子代价不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豪配置 很贵的说 话说第一排第三个是什么鬼  第一个是浪涌吧   感谢分享

自恢复式过欠压保护器。过压,欠压,缺相三种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家是别野?这箱子代价不小啊!

不另一定要别墅。大户型,复式也可以用

网友C:
烧钱堆料啊,分路全部漏保。三相电进户,关键的三项自动负载平衡没有加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钱堆料啊,分路全部漏保。三相电进户,关键的三项自动负载平衡没有加上啊。 ...

17个漏电  5-6个接一相

网友D:
真的堆料啊,壳子太差了,起码得喷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堆料啊,壳子太差了,起码得喷塑的

是ABB配电箱。底壳。面板全部是金属材质。除了304配电箱之外。个人感觉应该是国内最好的配电箱。

楼主:
淘宝店:专业家装配电解决方案
想学习专业技术可以去看看

网友E:
家用380v吗?家里都有些什么电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用380v吗?家里都有些什么电器啊?

大功率中央空调外机都是380。

网友F:
可以啊,这个可以算工业级了。
住宅这用电规模,估计几个月电费和这成本也差不多了。

就是底下三相相间绝缘距离够不够,要不要在换相的地方记号笔画个小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啊,这个可以算工业级了。
住宅这用电规模,估计几个月电费和这成本也差不多了。

4P 63A总开关A B与B C相间距是18mm。
第二层A B与B C相间距也是18mm

网友:
水电工按你这么搞要喝西北风了,毕竟大多数的业主对此是一无所知的,只要有电,看上去整齐就能忽悠过去了!

网友:
马马虎虎,搜索香港普通家庭配电,都比你强,当然我家没那么好,我住桥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P 63A总开关A B与B C相间距是18mm。
第二层A B与B C相间距也是18mm

我是说铜排里面。。。
开关间距肯定没问题的,都是标准化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