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修贝尔金无线扩展器(belkin N300DB)

楼主(2019-10-02):
维修贝尔金双频无线扩展器,经拆机检查发现其中一个10v 1000uF电容器鼓包,再检查周边元件均未发现异常,后更换该电容扩展器恢复正常。

网友:
这就是一个无线中继吧

网友:
什么中继,都是不如一根线。稳定性/速度还是不行啊

网友:
滤波大电容坏了。

网友:
最好把电容移到远一点的地方,二极管烤着用不了多久还会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