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问一下各位老师

楼主(2019-10-02):
问一下各位老师,平板没有电池,插着充电器可以长时间使用么?还用充不进电的锂电池还有什么用处?谢谢

网友:
我感觉能开机就能用,可能开不开机的多

网友A:
混坛子的,应该可以自己拆开更换吧。
电池拆了发帖子看看。

网友B:
乐凡平板,坛子里买的,终于电池鼓了,果断摘了,长期插电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乐凡平板,坛子里买的,终于电池鼓了,果断摘了,长期插电中

买个长高宽差不多的电池换上就ok了,何必插电这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长高宽差不多的电池换上就ok了,何必插电这么麻烦

乐凡这个机器奇葩,11伏的电池,待机时间很短,换电池没意思

网友:
国产平板,插上电充电速度跟用户速度呀,没快充的特别是用英特尔的CPU的平板。ARM的平板还行。当然用一次的三防平板也可以。其它的国产平板还是算了。充不上电的电池还是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坛子的,应该可以自己拆开更换吧。
电池拆了发帖子看看。

换是可以,就是没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