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做工精致却没什么卵用的三星手机台式底座

楼主(2019-10-02):
捡了好久了,一直没时间拆,今天正好休息就拆开看看,拿着手感很好,模具很精细,刚开始还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外表找不到螺丝孔。
把橡胶脚垫挑开也没螺丝孔,而且这个胶垫粘得很牢,开始还以为是从里面卡住的。

前后观察了一圈,开始还没找到下手的地方,想一下这个东西应该不可能从后往前拆,只有前面板可以下手,试着用刀撬了下,终于找到下手的地方了。

用力插到底,一撬就开了,得来全不费功夫。

里面有三个卡扣,顶上的卡扣稍稍变形了,不过不影响。

这个螺丝虽小却拧得很坚,而且规格不是标准的,用电动批差点磨花了,只能用手动批。

螺丝拆掉了,轻松打开,里面原来就是这么点东西。

USB接头和指示灯连接线。

这个排线的卡子还打不开。

正面USB接头座电路板。

两边是卡轴的,可以轻微转动,把转轴直接挑下来。

中间银色部分和主板是一起的,把螺丝拆下来就能取出了,还以为是个喇叭,原来只是个导相孔。

下面一个精致的大大的配重。

模具很精致,螺丝孔还是有角度的,不是平的。

造型也有意思。

折下配重就可以取下主电路板了。

一个三极管,和几个电阻电容,其它都是直通。

排线可以拆了,那个卡座还是比较好。

全部就是这些。

没喇叭,只有一个导相孔,把手机外放通过导相孔放大。

终于知道什么叫华而不实了,外壳,配重做工都很精致,不过除了能充电外就没任何卵用了,这个当年好像要卖几百块吧。

网友:
是个三星手机直插小音箱

网友A:
棒子就习惯做外面好看然后没什么卵用的东西,手机也是一样

网友(2019-11-09):
我觉得可能是借助里面的电阻,实现接上后变钟表模式的,你可以找个三星的机器试试

网友:
真没啥卵用

网友:
浪费这么大块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棒子就习惯做外面好看然后没什么卵用的东西,手机也是一样

没办法但是人家要求还是很高的,三星和LG一般的小配套商根本很难进去,质量要求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