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个芯片坏了怎么搞

楼主(2019-10-02):
如图:台电平板上这块芯片发热,导致开不机,开机没反应,充电都没反应,芯片上写着 AXP288 E9029CA 2A61,
这个有点像电源的IC芯片,x宝上没搜到,怎么搞?能不能从其他设备上(如机顶盒)找一个焊上去?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买个一样的,用热风枪焊上

网友:
先查清芯片的相关参数用途,再订,
怕就是写码,换上故障也不能排除

网友A:
是电源管理芯片,淘宝上有卖的啊: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85351486234

网友:
这芯片国产平板很多都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源管理芯片,淘宝上有卖的啊: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85351486234

多谢,已下单

网友B:
电源芯片发烫不代表芯片坏了,也有可能是电源后面短路了,先排查一下后面是否有短路,没有的话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芯片发烫不代表芯片坏了,也有可能是电源后面短路了,先排查一下后面是否有短路,没有的话再换 ...

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