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算不上拆解的拆光纤

楼主(2019-10-02):
最近刚刚接触热熔光纤  玩了半天也没找到诀窍  求大神指点  谢谢

接好后这样是正常的吗  那边打光那边漏

光纤放的位置怎么看都没问题  就是报错呢  求解

网友:
没玩过不发表评论~

网友A:
熔接点断了!只要打光,光从这地方跑出来,说明这地方有问题了,重新熔接吧!住友的机器应该还是可以的,看看是不是切的不整齐!

网友B:
锰子又换工作了?貌似干上通讯了,铁饭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锰子又换工作了?貌似干上通讯了,铁饭碗啊

物业搞弱电  瞎折腾  现在哪还有铁饭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熔接点断了!只要打光,光从这地方跑出来,说明这地方有问题了,重新熔接吧!住友的机器应该还是可以的,看 ...

没有断只是漏光  打光接头正常发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锰子又换工作了?貌似干上通讯了,铁饭碗啊

这行现在竞争太激烈了,不好干!熔光交箱才4块一芯,两个人一天200芯算多的!还搭上耗材!夏天和冬天就更受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断只是漏光  打光接头正常发光

那接的地方损耗肯定很高,测一下光功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行现在竞争太激烈了,不好干!熔光交箱才4块一芯,两个人一天200芯算多的!还搭上耗材!夏天和冬天就更 ...

一天400还不错了,版上的衡水哥一天最多也才几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天400还不错了,版上的衡水哥一天最多也才几十。。。。。。

这收入就是个苦力活,熔光交箱的机器都几万一台,几千块的机器干不了这活,也慢很多,什么时候能挣回来!

网友C:
熔接机我觉得用得顺手的还是岛国腾仓。住友横切面一点不平就报错。藤仓可强行熔接 你这光纤没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熔接机我觉得用得顺手的还是岛国腾。住友横切面一点不平就报错。藤仓可强行熔接 ...

我觉得强制的适合我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接的地方损耗肯定很高,测一下光功吧!

没有设备  这玩意应该怎么搞 懵逼了 难道我剥的涂层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收入就是个苦力活,熔光交箱的机器都几万一台,几千块的机器干不了这活,也慢很多,什么时候能挣回来! ...

又不是带状光缆熔接机。普通的熔接机便宜了。

网友:
第一张图虽然接好漏光厉害说明断纤。

网友:
肉眼看左边的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不是带状光缆熔接机。普通的熔接机便宜了。

干线机还是不便宜,韩国机国产机还是干点监控,小区的活吧!我这边有个小区,皮线入户的时候,续接,分缆,分光用的国产机器熔的,几个月后损耗变大,整个小区很多光猫直接亮红灯,电信那一帮重新干了一遍!

网友D:
住友的机器?另外你这光纤明显没接好啊,重新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住友的机器?另外你这光纤明显没接好啊,重新接吧。

接好是啥样子啊  懵逼

网友:
谢谢分享。好象防风打火机也可以焊接的,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请大婶折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