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收到垃圾假金士顿,头痛不已~开卡成功但不完美,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9-10-02):
一块垃圾蛋疼的120GB加金士顿虽然会开卡了,但是ECC始终需要大于29。           显得不稳定,想开成100GB使用,同时加大SLC缓存到6GB 保持稳定,但是开卡没有这个选项,无语中。。。。。有没有高手能解答!谢谢,具体见配图~~~~

网友A:
看看能不能直接改配置文件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能不能直接改配置文件呗

没看见可以改动的地方~~~不然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见可以改动的地方~~~不然就好办了~

不是有sava config嘛,那肯定有config文件啊,不行就保存一份修改好再加载嘛

网友B:
容量选择手动,填195312500 sectors

网友C:
TLC跑RDT,ECC大于29不是很正常吗?为啥会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选择手动,填195312500 sectors

这样设置对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设置对吧?

谢谢大神,应该是204800000,正好100GB~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C跑RDT,ECC大于29不是很正常吗?为啥会不稳定?

TLC一般是多少?超过多少就不行,没有概念。U盘不是到达ECC=24就很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选择手动,填195312500 sectors

备用块增多,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