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WIFI定时插座 Sonoff S22

楼主(2019-10-02):
最近老坏东西,前面坏了两个充电器,接着这个插座又坏了,这个去年年底买的,可以app控制,可以用天猫精灵控制,可以定时,用来控制路由,晚上定时关,早上定时开,开始用得挺好,后来时间慢慢不准,有时定时任务又不工作,今年年头就坏了,联系客服寄回去换了一个,换回的定时任务也是不工作,只能APP控制,凑合用吧,没想到没用多久,又歇菜了。懒得售后了,拆开看看吧。

外观 正面

背面

拆开来

看起来挺不错,怎么就这么不耐用呢?

换个角度

硅胶线,挺软的

电路板背面

特写

完。

网友:
用料还可以

网友:
现在的wifi插座连开关变压器都没有了,很简洁

网友:
看着做工可以啊!试着修修

网友A:
这个还可以吧。次级还是隔离的。可以单独对次级加电看看。
次级电路可能是5V的。看继电器像是5V的。

网友:
定时插座安规电容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可以吧。次级还是隔离的。可以单独对次级加电看看。
次级电路可能是5V的。看继电器像是5V的。
...

多谢指点,回头试试

网友:
可能是你的路由器信道干扰比较大,esp8266的抗干扰能力也就那样,把你路由器换个信道吧

网友(2022-12-05):
用料还可以,还是隔离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