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IY超小型文件盒电脑

楼主(2019-10-02):
受图吧垃圾佬启发,突发奇想用闲置笔记本主板做了个文件盒电脑,A4纸大小,不到2厘米厚,用来一边看视频学习一边做笔记(被自考和软考压的喘不过气来,还单身,哎),不占桌面空间简直太方便了
外观图(电源按钮是独立的小板,懒得飞线接按钮,直接贴外面了):

电源键特写(手机渣,还是拍不清)

主板和电源板都装进去了

无线天线隐藏在上下两侧

USB接口贴在正中间,为了适应不同大小的U盘,用读卡器的盖子垫高了(读卡器的作用在下面)

读卡器里面安装了win7系统,网络大神做的,写入操作映射到内存里了(算是半个RAMOS),实际使用并不卡,但也只能简单办公、看视频这样

自己用闲置笔记本屏做的显示器,支持HDMI/VGA/AV/电视天线,用来(帮各种朋友)维修电脑和盒子很方便

网友:
我现在作的笔记本,就是可以放进A4规格文件盒的。

网友A:
可以考虑买个显示屏外框然后把主板一起装进去,我是准备把小主板装到坏的笔记本电脑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买个显示屏外框然后把主板一起装进去,我是准备把小主板装到坏的笔记本电脑里去 ...

改一体机太麻烦了,还找不到合适的外壳,淘宝上的廉价显示器外壳都是4:3的

网友:
这样的主板没多大折腾价值,D2内存太老,CPU至少是10年前的,支持的架构和指令较落后,整机功耗和发热也不小。个人认为,还不如搞个corem或者n3700/n4200这类的低功耗CPU,价格也不贵。

网友:
废物利用,折腾好玩。有时候给某些需要电脑刷机也用的上,不必在主力电脑上安装乱七八糟的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一体机太麻烦了,还找不到合适的外壳,淘宝上的廉价显示器外壳都是4:3的 ...

可以买个坏的19寸或者21寸的宽屏的改,最好是LED的,那个外壳更厚

网友:
去买盒巧克力 最贵那种
透明亚克力盒子D小电脑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