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132)---WT588D语音模块

楼主(2019-10-02):
37款传感器与模块的提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其实Arduino能够兼容的传感器模块肯定是不止37种的。鉴于本人手头积累了一些传感器和模块,依照实践出真知(一定要动手做)的理念,以学习和交流为目的,这里准备逐一动手试试做实验,不管成功与否,都会记录下来---小小的进步或是搞不定的问题,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三十二:WT588D语音模块 语音芯片 可反复擦写高音质语音下载16P-16M 蓝板HW-708

楼主:
WT588D 语音芯片特征
• 模块封装(带 FLASH 存储器及外围电路)有 DIP16、DIP28,芯片封装有 DIP18、SSOP20 和 LQFP32 形式;
• 根据外挂或者内置 SPI-Flash 的不同,播放时长也不同,支持 2M~32Mbit 的 SPI-Flash 存储器;
• 内嵌 DSP 高速音频处理器,处理速度快;
• 内置 13Bit/DA 转换器,以及 12Bit/PWM 输出,音质好;
• PWM 输出可直接推劢 0.5W/8Ω扬声器,推挽电流充沛;
• 支持 DAC/PWM 两种输出方式;
• 支持加载 WAV 音频格式;
• 可通过与业上位机操作软件,随意组合语音,可插入静音,插入的静音不占用内存的容量,一个已加载声音可重复调用到多个地址;
• USB 下载方式,支持在线下载/脱机下载;即便是在WT588D 语音芯片通电的情况下,也一样可以正常下载数据到 SPI-Flash; • 支持 MP3 控制模式、按键控制模式、3×8 按键组合控制模式、幵口控制模式、一线串口控制模式、三线串口控制模式以及三线串口控制 I/O 口扩展输出模式;
• 三线串口控制模式切换到三线串口控制 I/O 口扩展输出模式只需发送数据就可以进行切换。切换后仍可把切换前的最后一工作状态带进切换后的模式工作;
• 任意设定显示语音播放状态信号的 BUSY 输出方式;
• 抗干扰性强,可应用在工业领域;
• 220 段可控制地址位,单个地址位最多可加载 128 段语音,地址位内的语音组合播放;
• 支持对已加载语音播放试听;
• 语音播放停止马上迚入休眠模式,芯片转为完全停止状态;
• 15 种按键控制模式,仸意一个按键可设定任意一种控制模式;
• 配套 WT588D VoiceChip 上位机软件,接口简单,使用方便。能极大限度的发挥出 WT588D 语音单片机的各项功能;
• 简单的单片机编写方式,摆脱以往复杂繁琐的汇编思维;
• 单个芯片支持外挂多个存储器;
• 最多可加载 500 段用于编辑的语音;
• 插入的静音时间范围 10ms~25min;
• 芯片复位时间 5ms;
• 工作电压 DC2.8V~5.5V;
• 静态休眠电流小于 10uA;
• 支持加载 6K~22KHz 采样率音频;
• 支持 8 和弦 MIDI 播放(此功能有待开放)。

网友A:
这芯片做过语音报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做过语音报时

真棒,不错的模块

楼主:
WT588D语音模块功能概述
是一款功能强大的可重复擦除烧写的语音单片机芯片。WT588D让语音芯片不再为控制方式而寻找合适的外围单片机电路,高度集成的单片机技术足于取代复杂的外围控制电路。配套WT588D VoiceChip上位机操作软件可随意更换WT588D语音单片机芯片的任何一种控制模式,把信息下载到SPI-Flash上即可。软件操作方式简洁易懂,撮合了语音组合技术,大大减少了语音编辑的时间。完全支持在线下载,即便是WT588D通电的情况下,一样可以通过下载器给关联的SPI-Flash下载信息,给WT588D语音芯片电路复位一下,就能更新到刚下载进来的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