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蓄电池暴力拆解

楼主(2019-10-02):
蓄电池暴力拆解

网友:
别随便丢弃,一块电池能污染好多水

网友:
有铅,硫酸什么的,注意不要随意丢弃。

网友:
不拆散的话还能卖几块钱废品哈哈

网友A:
我们这一块钱1AH,这块可以卖6块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一块钱1AH,这块可以卖6块钱

12V的才这个价吧,楼主这是6V的小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V的才这个价吧,楼主这是6V的小电池。

他们按AH来收,才不管电压。反正收电瓶厂拆解后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们按AH来收,才不管电压。反正收电瓶厂拆解后都一样

同样Ah的电池,里面铅的数量和电压成正比,6V的就少了一半铅,2V的就只有1/6了,亏大了。。。。。。

回收店老板没知识就容易上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V的才这个价吧,楼主这是6V的小电池。

以前卖电瓶车的废电瓶4个卖了160块,现在便宜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卖电瓶车的废电瓶4个卖了160块,现在便宜了吗?

废电瓶4个卖了160块每个40元,差不多就相当于40Ah每Ah一块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废电瓶4个卖了160块每个40元,差不多就相当于40Ah每Ah一块的价格。

500W电机电瓶车的,比小电瓶大一点那种,应该是20Ah的 ,可能那时收的价格贵。

网友:
楼主这是投毒的节奏。
极板上涂的铅膏。容易脱落。

网友:
这个必须这样操作才能解开,。

网友:
别隋便扔,有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