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是工具界的宜家,没人反对吧?

楼主(2019-10-02):
当然,我是指其从用户角度出发的设计感。比如新出的一款车载电源wx852,技术没什么技术,指标也谈不上指标,但令人相见恨晚:

按理说,这玩意儿车上没必要。新款车,尤其是国产品牌,前后usb、中控无线充等等都有。但是,把充电宝,手电,应急灯,充气泵等结合起来,卖的还不贵,品控外观也不错,不得不赞威克士的产(tou)品(ji)设(qu)计(qiao)。

我曾雨后困于野。非铺装道路,天色渐暗,而且父母都在车上。叫了保险的拖车,也微信定位发给他,却因地形复杂,彼此距离不远却无法碰头。一直到晚上,我爬上高处,用手机屏幕挥舞,才得以脱困。感谢强大的祖国。我没别的意思,不是因为国庆节,不是因为我说华为份额超苹果而被愤青骂,客观实际是:搁美帝,荒郊野岭的别说发定位,民用手机能不能打通求救都成问题。

这事儿之后,我就在车上备18650手电,配红色灯罩,为了万一修车,还用登山挂钩穿尾,可以挂在发动机盖上。同时也弄了12000ma充电宝备着。

有胎压监测,一般扎个钉子之类的慢漏气,其实不用换胎,等到了目的地或者路边摊再补。但是没个气泵,总不放心。况且好多人从来不关心备胎气压,等你要换就干着急了。于是弄个点烟器取电的,放后备箱备胎边上。其实也看过锂电款的,但是别说扎胎,补气的概率也极低。锂电维护麻烦,也贵。

电瓶也是个麻烦。撸射总是节俭,物尽其用。电瓶定期换显然不符合这一原则。然而电瓶的死亡是突然性的,前一天还好的,突然就把你抛路上。况且有时候车长期不开。需要一个锂电启动器救急。但是一看价格,靠谱点牌子都300-400起。够换新电瓶了。。。威克士这款,居然也带了启动功能。唉,早点出,我还折腾啥呢?300-500元,来个wx852,把我上边的需求都囊括了。它还能输出12V,可以给不少东西供电。

最后求教,启动功能其实类似于超级电容,先蓄电,然后瞬间释放。那么有没有独立的模块,插充电宝上就变成启动电源的玩意儿?

网友A:
别的不谈...就撸票子上,,,我服气的 手段66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不谈...就撸票子上,,,我服气的 手段6666

刀无两边快。这么说也可以。
以我说的852为例,分开来添置,也要那么多钱,品质还未见得有保障。整合一下卖,我觉得很不错啊。而且有些方面,比如基座磁铁,diy一下未必省钱,外观也不行。

有些方面,比如几乎所有机器都可以裸机买,对消费者还是有利的。而且12v橙绿通用,20V之间大小脚转换也不麻烦。我不知道其他牌子为何抱住捆绑性,有裸机,但不全面。多数机型还是不行。难道这么怕兼容电池抢你原装电池的利润?

网友:
对于个别厂商来说,配件确实是利润的大头,但是对于威克士来说,机身的利润更高...别问为啥....

网友B:
汽车电瓶 有专用设备检测的 ,不会突然不行

车辆 7分样3分修
   城镇地区 维修救援方便可以适当延后
   偏,远,高速。不会节省这点钱
应急启动电源,大电流锂电池,充电宝做不到大电流放电

多合一的不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电瓶 有专用设备检测的 ,不会突然不行

车辆 7分样3分修

救急而已,能连续放几次大电流?

网友:
对于想花少钱办大事的真心不错了,我也有个WU130,但总有种感觉不上不下。从实用来说,我也有个东成的锂电钻,WU130能干的它也能干。从抚摸来说,和大牌比抚摸的舒适度又不足。感觉高低不就。如果价格再下调个100,绝对是实用利器!

网友C:
威克士的设计,很多是为设计而设计,实用性不足

网友:
这东西看看就好,不是太实用。还如根据自己的实际用途DIY一个,还不贵

网友:
下单买了一个,应急使用极好,这类工具本就不是专业用的,几年用上两次就够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威克士的设计,很多是为设计而设计,实用性不足

咋说呢。工业设计并不是纯粹性能设计。便利性也是其中之一,甚至仅仅照顾使用者的心理需求。

我怀疑worx的设计师都是洁癖。比如说楼图的打气筒和电源的配合,手握+磁吸,乃至线的长度,都确保不和地面接触。而常见的12V气泵,收纳、拖线、收线对于洁癖是很消耗心理能量的事情。

常见的车载吸尘器完全照搬家用,就是把手柄去掉而已。而威克士的吸尘器,是完全从车载考虑的。比如,用收缩管。我之前发过贴,小型、单滤芯的吸尘器,其实同时又是扬尘器。尾喷会把原本在地面的细微颗粒,螨虫等异物高速扬起,造成二次污染。所以正确的方法是,机身在车外,用延长管去吸。

另外,两个吸嘴分别插机身上。你要知道,去洗车店,伙计们是吸完脚垫吸座椅,然后空调口再胡搞几下。如果自己的吸尘器,轻度洁癖者会换一个吸嘴(实际上座椅和脚垫也确实需要不同的嘴),可是如何收纳并确保两者不接触?对于中度洁癖,这又是一个问题,否则裤子和鞋塞一起,你能接受吗?

我已经买过多款车载吸尘器了,从20元的山寨(自己改锂电),到美的,然后博世gas18新旧两款,都不舒服。所以我看到新出的wx030,又是相见恨晚,否则铁定买它家的了。

我也耳闻威克士面子功夫足,而为之免费广告,无非是欣赏其宜家式的角度。而且标称看,性能也不弱:wx030真空度能达到100百帕,我买的同价位博世2款,都是60,70百帕。当然,吸尘功率还和气流量有关,也许威克士又做了一次取巧。要打脸的,请上拆机照片、或者实测数值说明,键盘喷请三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说呢。工业设计并不是纯粹性能设计。便利性也是其中之一,甚至仅仅照顾使用者的心理需求。

我怀疑worx ...

我用戴森

网友:
这个牌子的东西不行,不皮实,它的电动工具都是大部分抄袭其他品牌,吸尘器,打气泵其他品牌都有,
我用它的草地的修边机和吹风机,电机和电池太单薄,难坎大用,

网友:
另外我觉得说什么东西像宜家并不是什么好话,宜家的风格材质工艺,除了橱柜等少数,剩下的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家庭是不会欣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说呢。工业设计并不是纯粹性能设计。便利性也是其中之一,甚至仅仅照顾使用者的心理需求。

我怀疑worx ...
而且标称看,性能也不弱:wx030真空度能达到100百帕,我买的同价位博世2款,都是60,70百帕。当然,吸尘功率还和气流量有关,也许威克士又做了一次取巧。
60百帕这个指标比100百帕强啊。你是不是搞反了。

网友D:
说到电瓶定期换,今天遭遇了一把没电起动不了的感受,事情起因是这样的:晚上7点左右从老家回县城,在路上发现一条蛇,而且我不小心也碾压了,估计挂了,然后老婆问要不要拿起,还蛮粗的呢,于是乎停车回头,因为车速也不是很快,但稍微拖了分把钟,然后车就离碾压处很远了,乡道,没有路灯,于是呼熄火了开着大灯和应急灯,锁车后往回走去找蛇,拿着手机开着水电功能,结果忘记车的电池已经近7年了,而往回走也远了些,最后蛇也没找着,车也点不起火了,悲催啊,老婆准备叫救援了,但,说句实话,位置确实偏了点,估计也要近一个小时才能到吧,于是乎开动脑筋,因为在上坡的路上,打着手电老婆打方向我推车,费了老劲才把车掉个头,然后在略下坡的路上,我拼命推,叫老婆在车上把挡位高到3档,然后离合踩到底,到了估计车速有20码左右时慢松离合,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完美起动了,我上车,找个合适的位置调头,重新回城里了。有时发现智商真是个好东西 。

网友E:
我反对。
对标宜家的工具界至少得力比威克士贴切。
干活用,威克士对标大有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到电瓶定期换,今天遭遇了一把没电起动不了的感受,事情起因是这样的:晚上7点左右从老家回县城,在路上 ...

别说大灯了。我有一次双跳半个小时,就起不来了。

智商是好,您老婆更好。换别的老婆,恐怕得她推车,你松离合才ok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说大灯了。我有一次双跳半个小时,就起不来了。

智商是好,您老婆更好。换别的老婆,恐怕得她推车,你 ...

这都什么年代了,会开车的女人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反对。
对标宜家的工具界至少得力比威克士贴切。
干活用,威克士对标大有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

得力?得力是不错的文具商。我一屋子得力。得力做笔筒起家,目前也依旧生产很多产品,但都是传统的,通行款式的产品。品牌做大之后,得力很多东西是oem的,它只管品牌和品控,更没做什么设计。

现在得力把产品线扩展到工具,则更是如此。所以得力和宜家是完全两码事。而我说威克士和宜家,特别用红字标明,是指“设计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