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每次测试锂电池都有误差?误差大约0.3Ah内,是电池原因吗?

楼主(2019-10-02):
致育ZB2L3电池容量测试仪准确吗?????

为什么我每次测试锂电池都有误差?误差大约0.3Ah内。是电池原因吗?还是测试仪器的问题?

每次都是同样的充电器,同样的线路,冲到转灯就拔下,然后放一晚上第二天测试容量。
测试时候一样的截止电压,一样的放点电流(1A内),散热很好,cpu风扇散热,测试过程中电阻微热

线都是比较粗的铜丝线,过5A电流都没问题(就是怕线太小损耗大),长度也不超过20cm。

网友:
误差多少?首先说明,再精密的测量,都有误差的存在,我们考虑的是误差的大小。关于电池容量的测试,电池的容量与温度有关,温度低,容量变小。另外,所有测量仪器,都有温度特性,精密的仪器,有温度补偿(校正)功能,而你现在用的却是玩具级别的仪器。如果你需要精密测量,你需要一个恒定温度的实验室,有些测量,气压大小也会影响精度。

网友A:
误差不大的话可以接受,要说环境温度也有影响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误差不大的话可以接受,要说环境温度也有影响的哈哈

误差大约0.3Ah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误差大约0.3Ah内。

  关键是电池的容量是0.6Ah。

网友:
这误差也太大了,你是怎么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电池的容量是0.6Ah。

不对吧?我测了十几个18650电池最少也有1.3AH,最多的3AH

网友C:
测试容量都要小于0.2C来测,不然误差会变大。

网友:
误差的绝对值0.3AH不是关键,关键是误差的百分比,如果这个0.3AH只是1%容量的话属于正常现象,如果是50%容量那就无法忍受了。

另外,楼主测试的是什么电池?几次测试的放电初始电压是多少?截止电压是多少?
有没有可能是楼主设置的截止电压太低导致电池在放电测试中损坏,所以每测试一次容量都逐渐减小

网友D:
容量小的电池用小电流测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容量小的电池用小电流测才准!

1.2-3AH。。。。。。。。。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容量都要小于0.2C来测,不然误差会变大。

1Ah
0.2c
就是。。。。。。
0.2A放电测试?
那要测试5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1Ah
0.2c
就是。。。。。。

5小时你就等不了了?和你一样的测试仪,500至700毫安放电,根据容量一般也要放3至5小时,电池多追求效率多买几个测试仪。这种精度不高,测个大概对我来说也够了。

网友:
这是因为你测的锂电内阻太大,在放电平台尚可,低于这个电压值电压下降很快,图片上的容量检测仪就自动结束放电。

网友:
你这设备都有误差,这有什么好稀奇的。这个东西测得本来就是参考

网友(2020-11-06):
zb2l3可以加装计时么? 可以加装就完美了

网友(2021-04-17):
这玩意我也买了, 两天就坏(不是功能坏了, 是数码管出问题)
联系卖家, 发去照片说明问题, 结果就一直就质问我改了什么东西, 最后干脆就不回复了

明白人一看就知道是数码管质量问题,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这种态度实在恶劣
还是去买别的吧

网友:
这个东西精度本来就差,只能尽量减少误差,最好是小电流放电,而且用风扇吹着。

网友:
设备不行,加上你放电电流大,也不能算大,主要是电池内阻大了,大电流放电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