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的WDS特别难弄。以前会,现在设置不成功

楼主(2019-10-02):
对照教程怎么设置都不行!
不过有人买了个华为的大无线路由器,白色的很漂亮,就可以插上网线直接变成无线信号。不知道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插上网线直接变成无线信号  这是ap的功能

网友:
WDS:同一网段同一网段同一网段同一网段同一网段同一网段

网友:
把有WDS的路由器设置成AP,关闭DHCP然后WDS到其他无线路由器,网线连接路由器,网卡设置自动获取IP就可以直接上网了。

楼主:
怎样在不花钱的情况的增加M数值?我充值了10元,1000M,现在觉得不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在不花钱的情况的增加M数值?我充值了10元,1000M,现在觉得不够用。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在不花钱的情况的增加M数值?我充值了10元,1000M,现在觉得不够用。

我从来都不知道M币有什么用。

楼主:
M数值可以赠送吗?谁能赠送我一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