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丰田卡罗拉拆机VDF 频谱时钟第二版来啦

楼主(2019-10-02):
升级到二版啦,和第一版做以下改进:1、板载的USB转TTL芯片,调试更方便了;2、 改进了红外接收头位置和型号,本次采用一个双红外接收头,接收能力爆棚;3、增加了TTS合成芯片,可以实时播报时钟和整点播报了;4、PCB板改成黑色的更加美观。其他和第一版保持一致。
VFD万年历频谱时钟。主控是STM32F303CCT6,48K RAM 256K Flash,ARM M4核心,带单精度浮点运算单元。板载DS3231M时钟芯片、GT32L32S4W字库、BH1750FVI光照传感器、储存采用比24CXX稳定得多的M24M01。音频预处理采用BA3121地隔离放大器+发烧级AD828运算放大器构成,隔离电容采用日本ELNA发烧级音频电容。板载ESP-12E WIFI模块,用于获取互联网数据。VFD灯丝和栅极电压全部采用DC-DC电路。时钟支持自动亮度调节和自动开关机。
时钟通过WIFI从互联网实时获取天气和时钟数据。支持音乐频谱显示,音乐频谱傅里叶运算采用ARM官方库函数,频谱带2级数字AGC,并可以选择能量跟随,提高显示效果。(这里我说下,我们听到的声音其实是个很多频率叠加而成的一个复音,傅里叶的目的是分离出各个频率的能量幅值,所以频谱出来不可能是一个跳动的类似正玄波的图像,具体可去看下《数字信号处理》)。
天气数据由心知天气提供。时钟数据实际由淘宝API提供,稳定可靠。由于是免费API,天气数据仅支持到地级市。
所有功能可以通过红外遥控完成设置。并独家提供PC上位机调参软件。可调节参数丰富,比如频谱显示频率、刷新频率、各频段增益等等。
某鱼有售,价格不菲(纯手工费时费力),哈。

网友:
做的好精致 我 只能看看

网友:
老板 板子卖吗?   想要诶~

网友:
老板 怎么卖

网友A:
老板 怎么卖,有地址吗

网友:
这个一定要支持

网友B:
兄弟您好,VFD驱动部分保留了屏幕自身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您好,VFD驱动部分保留了屏幕自身的对吗

原始驱动是从车机里面抓出来的,修改了下,因为原来有些东西是不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板 怎么卖,有地址吗

闲鱼有,价格不低。手工制作太麻烦。

网友C:
不错,我屯了几台这个车机,还没有时间做,估计问楼主要程序是不可能的了,还有一个功能要考虑加入,那就是人体感应功能,有人走动才亮屏,这样功耗和寿命会大大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我屯了几台这个车机,还没有时间做,估计问楼主要程序是不可能的了,还有一个功能要考虑加入,那就是 ...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但是不管是微波还是远红外的都会增加板子的尺寸。而且微波那个是射频板,对板子阻抗有严格要求,我是搞不定。远红外的能找到的最小的尺寸也是8mm米了,加上罩子12mm以上了,增加了板子尺寸,影响美观。而且VFD的寿命至少几万小时,现在很多二手的VFD也没有发现明显老化现象,所以不考虑这个问题了。软件里面我有定时关闭屏幕的功能,按照一天工作16小时计算,连续电量5~6年没有问题。功耗整个正常工作电流500ma左右吧,也就是2.5W,全年点亮也就22度电,而且本来VFD就不是节能产品,要节能还是用液晶吧。到目前为止整个工程代码量约为1.1万行,呵呵,从尊重别人的劳动看,也不可能免费提供。

网友:
有成品电路板吗?我有个屏

网友:
湛江赤坎康顺大厦帮顶

网友D:
开源与不开源与尊重不尊重劳动没有关系,在于个人的心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源与不开源与尊重不尊重劳动没有关系,在于个人的心态

目前不打算开源。尊不尊重本人看自己,至少我不会张口就要源码,呵呵。

网友(2019-11-03):
引用 楼主:
原始驱动是从车机里面抓出来的,修改了下,因为原来有些东西是不合理的。 ...

能分享一下你修改过的基本驱动吗?改了初始化?

楼主(2020-07-14):
沉了这么久,自己顶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沉了这么久,自己顶起来。

呵呵,就像我发现你一样,
平时喜欢瞎搞搞的我,对VFD那种特殊的色彩很痴迷,前段时间入手这个车机机头,本来是想和别人一样攒个DIY音响用用的,拆开发现大有乾坤,竟然是VFD屏,然后就一路搜索找到了这里,哈哈,看到你们几年前就已经搞定这玩意了,感慨民间高手就是多啊,不知道楼主是否有成品驱动板可以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