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些用干电池,充电池的设备经常被老人,女人,长期不用导致损坏。

楼主(2019-10-02):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理解电池是化学反应的东东。。。

比如收音机长期放干电池,然后就丢到哪个角落,然后,电池漏夜,把机器损坏。

比如数码相机,放充电电池的,长期不管,电池被放光电,放坏。

比如用一些便宜的碳性电池,过放电,就漏夜。

比如,,,太多太多。

实际上,大部分电子产品的电池是可以拆卸的。好像老人总喜欢把他们装到一起,然后存储,以为这样是合适的。比如手机电池。

把电池放坏到还好,最怕电池漏夜。

网友A:
这个问题要根本解决需要生产不漏液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要根本解决需要生产不漏液的电池。

AA镍氢充电电池也会完蛋。

18650也完蛋。

网友:
引用 楼主:
AA镍氢充电电池也会完蛋。

18650也完蛋。

软包锂电还可以,会怀孕但是基本不会漏液

网友B:
我爸就是,我跟他说遥控里的电池没电了就要及时换掉不然会漏液腐蚀电路,他说没电了拿太阳下晒晒就又有电了又能继续用一阵,反正是我说了也不听,他们都是用到一点电没有了不能用了还舍不得扔

网友C:
我一高档石英表因长期未戴忘取电池最终漏液腐蚀彻底报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爸就是,我跟他说遥控里的电池没电了就要及时换掉不然会漏液腐蚀电路,他说没电了拿太阳下晒晒就又有电了 ...

厉害,自制太阳能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一高档石英表因长期未戴忘取电池最终漏液腐蚀彻底报废!

说明那个电池不高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那个电池不高档

的确如此!好的纽扣电池久了会生锈,最多鼓包,漏液的较少.

楼主:
2025,2032这些手表里的电池最可靠,,,,包括主板上的,用到0.3V,还不漏

网友D:
女人长期不用导致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女人长期不用导致损坏......................

看到神回复了,半夜笑醒

网友E:
要女人理解这些东西是个不可能的任务,楼主还是安心买镍氢吧,至少不会漏液,我是不敢用干电池,一不小心就漏液

网友:
你需要第四代有机电解质干电池,不过这种电池的初始电压有点高达到1.8V。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女人理解这些东西是个不可能的任务,楼主还是安心买镍氢吧,至少不会漏液,我是不敢用干电池,一不小心就 ...

那你是没用过 天球 的镍氢电,这个牌子造的任何电都会漏液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厉害,自制太阳能电池!

温度变化,改变外形,老人们可是有一堆自己认为对的方式。

给18650一锤子说外壳太硬,然后白烟、出火吓一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2025,2032这些手表里的电池最可靠,,,,包括主板上的,用到0.3V,还不漏 ...

我见过爆开的,确实没有见过漏液的。噗噗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温度变化,改变外形,老人们可是有一堆自己认为对的方式。

过去物资缺乏,各种偏方盛行。电池还有牙咬的。
遇到这类情况,我都是教育其与时俱进。

网友:
家里面的充电电池没电了经常被老妈扔掉,甚至爱乐普也没有幸免过!

网友:
长期不用放,干了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