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威刚64G SSD不认盘修复

楼主(2019-10-02):
安装了Fedora 32位 用开卡软件,使用的固件是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dfp  开卡软件版本 V1.7  ID是用28235

通过USB转SATA接到电脑上能识别出转接设备。点击开卡软件就闪退。

是因为USB转STAT的问题吗?

网友:
没救了,认了吧

网友A:
41短接上面的两个空重新试一下6381

网友:
好复杂的感觉

网友:
SP900吗?我那块躺尸好久了

网友B:
一群人没事干用毛线USB开卡。。。直接SATA开卡多好的。。。

网友:
有没有用Linux的超级用户开卡,就是Root账户开?

网友:
吹芯片出来,改成U盘用,哈哈

网友:
要从root账户登录,不然就会这样
非root账户只能用命令行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41短接上面的两个空重新试一下6381

论坛里有很详细的教程你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群人没事干用毛线USB开卡。。。直接SATA开卡多好的。。。

有些主板是不支持直接用主板上的SATA接口直接开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