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一根适合多星电器的三孔平口电源线附原装电源线插头拆解

楼主(2019-10-03):
家里的老人,一直使用着多星电热锅。用久了,三孔平口插头接触不良,换了根原装线。买了几个多星电器专用的三孔平口陶瓷插头,DIY了一根3x1mm2的三孔平口电源线(家里有多星电器的看了不会陌生,多星电器专用电源线,原装线用的是3x0.75mm2的铜芯线)。三孔平口插头接触不良的那根电源线,换了个插头,还可以用,使用效果不错,整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多星电器专用三孔平口电源线,适用于三孔平口接口的电器。

用的奇花牌三孔平口陶瓷插头,做工还不错;陶瓷插头,铜质触片。

陶瓷插头与多星电器三孔平口插头对比;这种三孔平口陶瓷插头,不像原装线插头有防反插结构,正反面均可使用,不易区分火零线,只能人为的通过陶瓷插头的图案进行正反面区分,但并不怎么影响使用。

DIY的是700mm的电源短线,线缆选用的是3x1mm2的铜质三芯线(原装线用的是3x0.75mm2的铜芯线),质量很不错。

没有专用的卡线钳,采用焊接连接,线缆接头过锡后,与触片焊接连接,然后使用触片触脚固定,并在触片窄处加锡;根据色谱对火(棕)、零(蓝)、地(黄绿)线加以区分。

触片窄处背面加锡

使用时,尽量让触片垂直;如果有些紧;可以使用小平口螺丝刀校对一下。

在三孔平口插头线挡处加了红色跳线标识,用来正反面识别,区分火零线。

多星电热锅参数,最大额定2100W,使用3x0.75mm2的铜芯线应该没问题。

多星电器专用三孔平口电源线,分1.9米加长线和75厘米电源线,线规:3x0.75mm2。

多星电器专用三孔平口电源线三孔平口插头

多星电器专用三孔平口电源线三孔平口插头拆解

三孔平口插头接触不良的那根电源线,换了个插头,还可以用(线阻为0),就当备用线吧!

成品,这种三孔平口陶瓷插头,不像原装线插头有防反插结构,正反面均可使用,不易区分火零线,在线挡处加了红色跳线标识,用来正反面识别,区分火零线,其实并不怎么影响使用。

触片窄处采用加铜片的方式。没有专用的卡线钳,采用焊接连接,线缆接头过锡后,在触片窄处接线缆端焊接相应宽度铜片,然后线缆接头与触片焊接,再使用触片触脚固定;根据色谱对火(棕)零(蓝)地(黄绿)线加以区分。

注:如用于电饭锅之类的较大功率电器,电源线插头处的接线尽量使用冷压接。

网友:
加固的办法,上锡

网友:
防反接的设计好评

网友A:
竟然还有这种插头,啥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还有这种插头,啥价格?

几毛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还有这种插头,啥价格?

9.9元4个包邮

网友:
谢谢分享。。。。心灵手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