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iPad 还能这样用? 美国泰格斯真品库存 拆开看品质 抢活动排位 请坛友助攻

楼主(2019-10-03):
本店已入围双11外围展示海选

现在需要冲销量
跑马抢排位
老哥说那就暂时不想利润
还是地板价
请各位老铁帮忙 冲销量

★★ 本贴商品 ★★

泰格斯本来是设计给 iPad air1/2 用的
能100%兼容发挥效能
我们客户反馈+测试 同样适配
iPad Pro 9.7
iPad 2017 / 2018
能发挥出98%的效能
美国Targus 泰格斯就是
那个ThinkPad御用电脑包供应商
这键盘从设计、用料、质感
是国产¥300+的水平
欢迎各位比较,探索用途
大品牌都是私模
不是深圳外贸贴牌那种货
质感各位可以看商品评价
各个真实 黄钻之选

商品详细介绍&交易
电脑请点下面
  马云的场子

手机 复制淘口令
₳a424YPruVCL₳
然后切换到手淘APP
直达商品页面
或 手淘直接 扫码

都是美亚、BestBay退单
返厂库存货
外壳上轻微划痕
原彩盒子都烂了
要不然也不会低到这种价格
各位看看国产货啥价吧

当然国产货是彩灯 多彩外壳(不同色的喷漆)
其他方面。。大家懂的
请看实机拆解

★★ 拆机秀品质 ★★
在这个场子
不拆开把里子掏出来秀
都不好意思说
货有多硬 用料多好

话不多说 直接开干

背部D面4个软胶垫看起来就是螺丝口
果然不错 小心揭掉
用的胶真好 不残留
拆过高端鼠标的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但四角螺丝下了依然不能开壳
回头一想
应该是卡扣设计
从边缘唯一的开口充电口下手
一点一点撬开
撬棍顺着边缘滑
不然面板就花了
很快除转轴那一边
其他三边D壳都分离开
注意D壳上的磁铁
那个是关系到关盖息屏功能的
然后小心翼翼开转轴那一边

原来D壳 也就背壳
是ABS材质的
这种材料是强度很高的工程塑料
我在修车的时候
看到车上很多塑料件都是用这个
D壳没啥连线
直接可以取下来
现在能看到是整块冲压钢板
做底盘兼配重的
我原先以为是电池重
到这一步就容易拆了
直接下掉所有可见的螺丝
三个规格分开放
取下钢板下面就是关键的
X架构键盘键芯
主控板 和 电池
键盘模块看上去
于笔记本拆开C面看到的情况相似

电池是 3.7v  1500mah
那反向充电升压到5V
能输出的 1000mah
是这样计算吧?
那这个反向充电的功能
真的就是老哥说的救急用
也就是充手机 大概能冲 20%-30%之间吧
还好反充不是重点
这电池按说明书 是可以工作10多个小时的
待机可以个把月
蓝牙主芯片是 BCM20730
查了一下是 蓝牙3.0的
用博康的芯片就是高品质保障
不是国产的廉价芯片
整个主控板 全是贴片元件
做工就是笔记本级别的
注意主板上的金属垫
(排线旁边)
应该是和金属底板组成
抗电磁干扰的
这就是看不见的品质
整个C面材料是ABS+PC
正面的拉丝效果
应该只有PC材料才做的出来
ABS是比较糙的
做不出光滑镜面的吧
最让我整个机械控兴奋的是转轴结构
开合和旋转 二维的操作
就是靠整个金属结构来支撑的
拆下后整个非常大的阻尼
用手几乎是掰不动的
当然用工具就可以轻易拆解
为了还原我就没拆的很细
只是把旋转中轴拆开看了下
就一个中心转轴就有这么多的垫片组件
各位猜猜都是起什么作用的?
后来还原的时候费了好大的功夫才还原
原来着每个小垫圈都有自己的作用的
这就是这种大牌产品的质感
和手感的精妙的地方
国产廉价货
从来都没好好做过一个转轴!
最后全家福
因为有些是胶粘的
考虑到还原难度就没继续拆开了
外壳质感直接引用老哥的照片

塑料件上几乎找不到毛刺
类肤涂层有那么一丢丢粘手
这是这种工艺的通病
只是保持干爽时间长短的问题
开孔精确那都是必须的

各位注意看护甲开孔的边缘
有棱有角 但都做了倒角处理
180度翻开有个锁定(极限角度)
这种操作质感就是
刚才那个转轴小垫片提供的
旋转屏是90度一个锁定
这个机械轴做的相当精妙
拿到手上翻转就知道了
我敢说国内品牌500元以内
的护甲键盘都没这手感
(说实话 我没见过旋转屏护甲
国产的都是软皮套
讲真没什么科技含量的)

最后X架构键盘 键帽拆开
露出了金属平衡杆和X支架
像空格这种长按键多大4根
金属平衡杆
可谓用料良心
加上整片钢板做底盘支撑
虽然按键很薄
但没有一点松塌感
就是紧致有弹性
名牌是一个小小的三角
上面的信息可不少
有点海淘尝试的老铁一定知道
在美国销售的含无线电的产品
一定会有FCC ID编号

不是简简单单一个 FCC标就完了
连这种市场准入都没有的货
就号称出口 那都是扯淡山寨

所以 这货是Targus 泰克斯正品无疑了
要不是返厂库存清仓
是绝对不可能这个价格出现在市场上的

★★★【拆友助攻价】★★★
顶帖+收藏店铺 截图给旺旺
(M币不够顶帖的 备注拆友也行)

原价86元  完整版
背光键盘 含
旋屏护甲
拆友助攻价
65元 包邮(非偏远)
贴本推广
就为冲销量 抢排位
11月11日后必须涨价
而且三个月内
不能卖的比双十一便宜
活动的规则
所以现在入手正当时

商品详细介绍&交易
电脑请点下面

马云的场子

手机 复制淘口令
₳a424YPruVCL₳
然后切换到手淘APP
直达商品页面
或 手淘直接 扫码
不迷路

网友:
美国泰格斯真品库存 拆开看品质 抢活动排位

网友:
本店已入围双11外围展示海选

网友:
美国泰格斯真品库存 拆开看品质 抢活动排位 请坛友助攻

楼主:
订单号: 57071******225818105
创建时间: 2019-10-30 21:07:32

感谢 魔都上海 拆友助攻
淘宝下单时记得把
顶帖或ID+收藏店铺
截图给旺旺看
客服在线就会手动改价的
稍等一下下哦

楼主:
订单号: 685888******6883117
创建时间: 2019-10-29 11:32:58

感谢 广东深圳 拆友助攻
淘宝下单时记得把
顶帖或ID+收藏店铺
截图给旺旺看
客服在线就会手动改价的
稍等一下下哦

楼主:
订单号: 5647833****7002188
创建时间: 2019-10-29 11:16:34

感谢 江苏盐城 拆友助攻
淘宝下单时记得把
顶帖或ID+收藏店铺
截图给旺旺看
客服在线就会手动改价的
稍等一下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刚才问客服,客服说没有这个活动了????

把您的旺旺号私信给 我问问客服主管。。。。。。。我是做推广的,管不到客服那块  可能是哪个客服搞错了。今晚是有一个活动结束了。

网友:
美国泰格斯真品库存 拆开看品质

网友A:
为什么我刚才问客服,客服说没有这个活动了????

网友:
那个ThinkPad御用电脑包供应商

网友:
斯真品库存 拆开看品质 抢活

网友:
iPad 还能这样用? 美国泰格斯真品库存 拆开看品质 抢活动排位 请坛友助攻

网友:
斯真品库存 拆开看品质 抢活动排位DDDDD

网友:
斯真品库存 拆开看品质 抢活动排位

网友:
iPad 还能这样用? 美国泰格斯真品库存 拆开看品质

楼主:
mini对应的键盘 下周应该可以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不低啊,呵呵,看起来不错啊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我只买人家的零头呀

网友B:
价格不低啊,呵呵,看起来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