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BOSCH博世 BOSCH GBH 18V-26 EC怎么样有没有替代品

楼主(2019-10-03):
BOSCH GBH 18V-26 EC 这款无刷冲击钻怎么样感觉配上这个吸尘组件好帅啊,但是太贵了,同样帅的【牧田】【得伟】比他还贵,价格太感人,还有没有这样的充电无刷冲击钻带一体化的吸尘装置的推荐一下谢谢。【要好看还使得住的】

网友A:
我记得博世的有刷电锤和交流电电锤也可以配这个吸尘器,应该更便宜

网友B:
电锤没有特殊必要,还是买220V的吧,根据自己的使用条件买

网友:
算了,对自己用途不大的工具,看看就好,世界上那么多工具都买,你买得过来吗

网友A:
这个更便宜,可惜依然是有刷,要不然我就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锤没有特殊必要,还是买220V的吧,根据自己的使用条件买

实际上20v锂电锤比220v轻锤的功率更大,效率更高,使用更方便

网友:
楼主淘宝搜一下“吸尘电锤”吧,有一千多的国产,可惜是有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更便宜,可惜依然是有刷,要不然我就买了。

这款是无刷的,带EC的都是无刷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博世的有刷电锤和交流电电锤也可以配这个吸尘器,应该更便宜

有刷的不是说一年要换两次电刷吗,所以一直挑的都是无刷版的

网友: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这款电锤是不错,力量也可以,算中锤里的佼佼者了。

网友:
X鱼有全新美版6.0双电8A充电器的一套3200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充电器120V 没有吸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20v锂电锤比220v轻锤的功率更大,效率更高,使用更方便

相对的,镍镉电池电流比锂电大,插电也有大功率的,再大是烧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刷的不是说一年要换两次电刷吗,所以一直挑的都是无刷版的

不经常用的,碳刷可以用很久了

网友C:
建议买个新裸机,自己配电池充电器,原装太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买个新裸机,自己配电池充电器,原装太贵

我有這貨,這貨非原裝的電池用不了..........

网友(2020-04-15):
引用 网友D:
我有這貨,這貨非原裝的電池用不了..........

我有三块不是原装的替换电池 装上有时出现启动不了 但按住开关装上电池百分百正常使用 只要装上电池能第一次启动都没出什么问题了  难道这博世18v26电锤真是要原装电池? 不是说博世的电池没协议没保护电路 只是两个电阻一个热敏电阻的吗  真是不解了 把情况反映给商家竞叫我购买博世原装电池  原电真的太贵了 后悔购这个了

网友:
如楼上所说 不是原装电池 有时出现按下开关无反应  只能按下开关再装电池才可正常使用但这样子机子立即可以转动了根本没保护功能了可以看出明显我购这机子是有问题的了 只要能在装电池时启动都能正常使用到再换电池时  把问题反映给商家只叫购原装电池 这个真是第一次听博世也要用原电才能正常启动的我不太相信了 如果没用过几次的机子出现主控电路问题 这机子真不必购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這貨,這貨非原裝的電池用不了..........

请问一下你用非原电有什么问题出现  你的会不会按住开关插上电池也可以立刻转动了 我也用这电锤 购了三块副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這貨,這貨非原裝的電池用不了..........

买个博世二手电池40-50,自己换电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