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DJ13B-D08D豆浆机时煮时不煮故障

楼主(2019-10-03):
这台豆浆机有时能正常工作,有时煮一半就报警不煮了,有时通电就长鸣报警,按什么键都不起作用,拆开机头,仔细检查,发现保险管一脚虚焊,焊好装机试验,刚一通电还是报警,关电再次通电就正常了,试煮几次都正常了,难道刚试时它还记忆着上次的错误程序吗,真搞不明白了。

网友:
可能是电容没放完电?

网友A:
看看说明书 ,有故障码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说明书 ,有故障码说明的

好的,网上找一下说明书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一次这种现象,修好后第一次通电竟然还是报错,关机检查没发现问题,后来再次开机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一次这种现象,修好后第一次通电竟然还是报错,关机检查没发现问题,后来再次开机就正常了。 ...

那这么说应该是正常的了,我还怕没解放问题呢。

网友:
碳刷 继电器 轴承缺油阻力达,最优先继电器

网友C:
有接触不好的地方比如虚焊继电器触点不良微动开关不良等比较倾向于最后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接触不好的地方比如虚焊继电器触点不良微动开关不良等比较倾向于最后一个 ...

准备先把传感器换了试试,今天打到一半又长鸣报警。

网友D:
如果是底部加热的,先检查底部的传感器,然后检查刀头旁边的防干烧,看是否接触不良,如果防干烧外面的不锈钢上面的污垢多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出现故障时,先检测CPU的供电是否正常,看是否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底部加热的,先检查底部的传感器,然后检查刀头旁边的防干烧,看是否接触不良,如果防干烧外面的不锈 ...

这种故障不好修,工作一半出故障,开盖检查又都正常,温度传感器已换,防干烧的控制器都查了,现在等网上的主板,到了换上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