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施耐德高端漏电开关你见过几个

楼主(2019-10-03):
电流有10m 30mA 100mA 300mA。
分断能力4.5KA, 6KA,10KA
AC类 A类
电子式 电磁式
瞬动型,延时型。

都是高端货,全部见过一定是大神

网友:
施耐德 高端漏电  你拆开过几个?

网友:
肯定不舍得拆了!贵啊!我手里有很多明天裸一个

网友:
拆了才知道是真一般,里面都没什么铜。没有西门子做工好

网友A:
都不会看,C20当超20A,发热,跳开,30mA啥意思?

网友:
从13年到现在,见过约几千个吧

楼主:
大家仔细看型号,好多都是稀有型号。

网友B:
这都 不是高端货,这都 是电子的,真要高端的是磁电式的,国内很少。

网友:
低压看施耐德,高压看ABB!假货不少,买的时候注意,毕竟这玩意比正泰啥的品牌贵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都 不是高端货,这都 是电子的,真要高端的是磁电式的,国内很少。

第6张是西班牙进口2P 10mA电磁式漏电
第8张是2P 63A 100mA电磁式漏电断路器
第9张是2P 63A 30mA电磁式漏电断路器
第11张是4P 63A 300mA延时型电磁式漏电断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都 不是高端货,这都 是电子的,真要高端的是磁电式的,国内很少。

我TB店:专业家装配电解决方案
专业卖电磁式漏电开关

网友:
家里全套施耐德..主开关100ma 63A电磁漏保,其余的30ma idpnn 1位漏保,厨房卫生间10ma漏保,一共13路,加上过欠压和;浪涌保护,总计超过3000了

网友:
第一第2种我自己商品房用的最多,最喜欢就是这种1p大小带漏保的分组电路保护最好了,总开关一般用西门子漏保,

网友:
一和高端扯上关系价格绝对低不了

网友:
见过不少通用奇胜的空开,里面拆开是一个线圈和一个电阻

网友:
不觉得很稀罕,欧洲很多场合不能用电子式的漏保,国内没这个要求所以电子式的多,看楼上那些回复就知道国内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已经开始用电磁式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不会看,C20当超20A,发热,跳开,30mA啥意思?

30ma漏电动作电流

网友C:
DPN型10MA用过。。占1位薄款的。。
给厨卫用

就是施耐德薄款  占1位的DPN型漏保。。不管10还是30MA。。都要90元左右/个。。。实在是太感人了
除了新装修时,老房子是不舍得用(并且也没法,因为布线时没弄零火同一路,零线会乱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DPN型10MA用过。。占1位薄款的。。
给厨卫用

施耐德DPN 10mA都是两位,没有一位的。
DPN一位漏电不要90多,70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