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2014款Polo,abs亮灯,动手更换传感器

楼主(2019-10-03):
前段时间,车子半月没开,结果在用的时候,发现启动后ABS指示灯常亮,趁着保养去4S电脑检测,右前轮传感器故障,4S询价要280。回家,上网淘配件,

,附送了工具。免去考虑工具的类型大小。配件的包装标签荧光笔检测防伪标志与网络一致,

细节图

动手插车轮,传感器隐藏在刹车盘的背面,

轻松就可以取下,好坏的传感器阻值对比,正反向阻值相同。

装回

启动后,开上一小段路程,ABS指示灯熄灭,。OK完美低价解决。

网友A:
仪表盘的膜还没撕掉?

网友:
厉害!这个也能自己换!

网友:
这个膜现在撕不掉了吧。和面板都粘一起了。
如果还没粘一起,就赶紧撕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表盘的膜还没撕掉?

网友B:
你去4S只诊断不维修,这店要关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4S只诊断不维修,这店要关门。

保养,顺带做的检测。外面检测也要几十块钱,省了

网友C:
好在自己动手能力强,配件也便宜我买的说是比利时进口的,质保一年24块,我爆拆ABS传感器,想看下是什么芯片,那知道太小了,根本就没有字(也许有激光码)但真的看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在自己动手能力强,配件也便宜我买的说是比利时进口的,质保一年24块,我爆拆ABS传感器,想看下是什么芯 ...

注塑一体的,要想完美拆开,实属不易啊。,也不知道原理是什么,只有两线,坏的也是通的只是阻值明显偏低。

网友:
是不是连接线断了?这货不应该坏吧。我原来的车就是线折断,因为霍尔线圈在低电压下没有损耗啊

网友:
謝謝分享,話說這車能開到200嗎?另外,咋跟這個帖子好像啊: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