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怎么连接起来做移动电源???

楼主(2019-10-03):
18650电池怎么连接起来做移动电源???

那个什么连接片是免焊接的......

是不是要用电焊机???

俺没有呢.......

有没有简单高效的方法连接呢???

18650电池怎么连接起来做移动电源???

网友:
当然是并联了。
点一滴洁厕灵,然后用烙铁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并联了。
点一滴洁厕灵,然后用烙铁焊

那大师是用什么连接呢??

铜线?

网友:
洁厕灵??/先腐蚀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大师是用什么连接呢??

铜线?

用铜线焊没问题

网友B:
好大的容量,能有1000毫安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大的容量,能有1000毫安不?

估计没有呢..........

网友:
4200好高的容量啊???

网友:
用电烙铁不是很好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