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捡到的U盘改成OTG

楼主(2019-10-03):
捡到的U盘改成OTG,还能用,

网友A:
普通U盘转OTG是直接用导线连接,还是中间有别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U盘转OTG是直接用导线连接,还是中间有别的元件?

没有原件直接就可以接

网友:
带OTG功能的手机直接输出5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