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映美FP-312K针式打印机拖影故障拆修分享

楼主(2019-10-03):
映美FP-312K针式打印机拖影故障拆修分享

买了一台2手的针式打印机,结果到手出现拖影故障,打电话问了售后,他们也不知道什么问题,只知道建议我送去售后维修点。找卖家,卖家说发来测试时好的,还附有测试页。结果拆开一看是里面一根轴的塑料卡扣脱落了,拆开装上,故障解决。详细情况请大家看图:

网友:
成色不错,多钱买的?

网友:
就这包装不邮坏才怪

网友:
就这包装,壳子还没有摔烂。。。

网友:
看了半天,应该是打印头的固定轴一边松掉了,造成打印机和色带,纸的距离过近,打印重影

网友:
恭喜成功修复~

网友A:
这玩意,俺只用爱普生

网友:
针式打印机很重,这纸箱包装太单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俺只用爱普生

其他的牌子基本也是爱普生的机芯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二手鸡内脏还很新,多少大洋败回来的?

网友:
打印机不错,这是准备开公司打印发票了吗

网友:
真不知道啥时候能有个代替针打的来打发票啥的。。。这吱吱嘎嘎的,烦死人了。

网友B:
表示没有看懂。

网友(2019-11-11):
引用 网友B:
表示没有看懂。

打印小车的滑动轴的轴套没安装到位,,导致打印头离纸太近了。

网友(2020-05-14):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俺只用爱普生

其实爱普生有部分型号的微型打印机和投影机是由江门江裕代工的。

网友:
税务养活了针式打印机

网友:
这种故障一看就是色条带位置不对,下压太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