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两节锂电池串联供电并联充电示意图

楼主(2019-10-03):
请各位大大看看这个图是否正确。

网友:
开关该成继电器,充电时候闭合,充电时候也不差那么点电

网友A:
不要搞那么复杂,加块1块多的tp4056变成2路,各充各的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搞那么复杂,加块1块多的tp4056变成2路,各充各的不就行了?

那就要再多加一个5V的充电头,多占一个220V的位。4056不能简单串联输出。

网友:
如果不需要经常充电的还是充再次吧,也不麻烦。我仿造的6路平衡充,只要是串联电池都通用接口充电。

网友B:
累眼啊!看毛半天没看明白切换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累眼啊!看毛半天没看明白切换开关

拔上去是串联放电,拔下来是并联充电

网友:
原理图很不标准,这图纸很烧脑。。。。。。

网友C:
电池串联时充电板输出端为高电压,会损坏充电板

网友:
并联充电还是不够好。最好还是串放加独立充

网友:
工作时4056需切断,3刀开关少不了。

网友:
用开关麻烦,接触也不好,还不如电池引出3根线。
既可以用一个4056分次充,也可以2个4056平衡充或单个tp5100充电板充

网友:
挑两块一致性好的电芯串充串放就行了。成品对讲机电池都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
买个tp5100充电模块吧,直接是8.4V充电。

网友:
充电板输出端需要加二极管,不然会串联的电池电压也会施加到充电板上

网友D:
是这个图吧,但充电好像不行,串联的时候4056会坏掉,加二极管又有压降,可能充不满,我也在想怎么弄才能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串联时充电板输出端为高电压,会损坏充电板

这个没考虑过。应该不会吧。待试试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这个图吧,但充电好像不行,串联的时候4056会坏掉,加二极管又有压降,可能充不满,我也在想怎么弄才能完 ...

和这个图差不多。现在充电没问题,串联也没问题。就是不知道 楼上说的串联会损坏TP4056板问题是否存在?我已经改造完成,正在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和这个图差不多。现在充电没问题,串联也没问题。就是不知道 楼上说的串联会损坏TP4056板问题是否存在? ...

我打算用8脚继电器来实现自动转换,现在还没动手弄,你试用一下看看串联后会不会损坏4056,如果不损坏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打算用8脚继电器来实现自动转换,现在还没动手弄,你试用一下看看串联后会不会损坏4056,如果不损坏就 ...

用多触点继电器控制自动切换,切换用6个触点,另外三个触点控制4056输出,不充电的时候保证4056处于常开状态就不怕串联电压烧坏4056了。多触点的一个继电器就可以了,如果没有,用两个继电器应该也可以的,如果空间够大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