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电饭煲换时间待机电池!

楼主(2019-10-03):
这个电饭煲是2012年买的,用到现在7年了,最近发现时间不显示了,每次预约都要开机调时间,比较麻烦,放假在家就拆开来看了下,发现待机时间显示是一块cr2477的900毫安大纽扣电池供电,本来想网购一块,但要等,就懒得买了,就自己找了个2节5号电池供电盒接上,电池盒双面胶固定在线路板背面,最后试机没问题,待机个4,5年没问题,时间显示完美修复,最后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网友A:
干电池放里面会不会因为过热而bo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电池放里面会不会因为过热而boom

不会,发热盘在底部,我是装最上边,而且本来就有塑料隔板隔开发热源!

网友:
很容易漏液吧

网友:
Boom 不会,漏液倒是很有可能

网友:
几年后垃圾佬拆开,耶!这两节南孚电池还能用!装遥控器里面还能在战几年

网友B:
虎牌,象印一类也是这样
上次有朋友没电过。。我讲要嘛我帮忙换成外置纽扣电池底座。。。结果不要
然后淘宝找本地的专修进口电饭煲的。。是100元还是200元进行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虎牌,象印一类也是这样
上次有朋友没电过。。我讲要嘛我帮忙换成外置纽扣电池底座。。。结果不要
然后淘宝 ...

好多人还是迷信专业维修的,遇到真专业的无非是多花点钱,遇到假专业的,不多出螺丝来就算好的。而且就算专业维修的,那些人水平也是参差不齐。这和女人找男人一样,你自己再优秀,人家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就爱找她自己认准的,吃亏上当自己认了

网友C:
可以换锂电,不知离发热盘多近

网友D:
煮饭蒸汽进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换锂电,不知离发热盘多近

锂电池满电4. 2v,这个是3v,感觉有点高了,怕对电路有影响就没用!

网友E:
是可以用,就是电池+电池盒子耐不住高温!
能用多久是个问题

网友:
干电池的工作环境要注意下,如果一定要代用建议可以做下隔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煮饭蒸汽进入。

内部加热盘一体密封的,蒸汽只能从锅盖出气孔排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可以用,就是电池+电池盒子耐不住高温!
能用多久是个问题

应该没问题,因为有塑料板隔开,要是高温的话塑料板也早就变形融化了。

网友:
原来里面还有电池给时钟供电

网友:
可以改成常见的2032电池,也能用很久。

网友F:
为何不用2032电池,我感觉其它型号电池都是坑,还是2032的多,不行就从电脑主板上扣一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何不用2032电池,我感觉其它型号电池都是坑,还是2032的多,不行就从电脑主板上扣一个用。 ...

手头也没有,就用5号电池代替了

网友:
那两坨黑胶是什么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