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行车记录仪电池坏了,换一个电池

楼主(2019-10-03):
行车记录仪电池坏了,换一个电池,拆的刷卡器上的电池

网友:
刷卡器好用途啊

网友:
刚也用刷卡器电池换了一个记录仪

网友:
顺便换成更好点的1.8毫米,全玻璃透镜鱼眼镜头。

网友:
我的记录仪电池也不行了。。由于它支持gps轨迹,  我没给它换电池,  花了20多,加了一个gps模块, 每次开机它会自动通过gps校时 , 这样时间日期就不归0了。。 欧耶!

网友:
我是直接搞个降压模块,4v输出接常电做记录仪电池

网友:
这玩意两年一换~

网友:
这个电池不是要耐高温的吗?普通的电池怕是有危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