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没有什么黑胶片口碑比较好的牌子读写稳定的推荐?

楼主(2019-10-03):
台电看脸看批次的就算了,帮朋友买了好几个20多的64G,写入烂的不行,插在3.0的口写入都只有3M左右然后去某东买了个新牌子的黑胶盘,移速的,看评论有人买到写入15读取30(3.0的写入都不到10M的一大把),就下了一单
到手后发现才10M的写入,22M的读取,3271AD,闪迪TLC,看来和隔壁台电一样又是看脸,新牌子第一批好货定律也不能用了
就想问下各位,近段时间有入黑胶盘读写比较不错的那种吗?写入破15,20最好,读取破25,30最好,就行,价格别太贵
为什么买黑胶片?特殊需求,朋友要随身携带的,最好防水防震,一般带主控的基本不行,只有黑胶片才能满足需求了

说一下,3.0的严格意义来说不是黑胶片,有加针脚,总感觉非一体化的东西还是不耐操,所以不考虑usb3.0的黑胶片

网友:
三星bar 或者bar plus

网友A:
近期肯定没有
3271原来有过配ddk的批次,速度很好,但时间过去很久了
你的需求可以买cz73,缓外20-30写速,价钱比杂牌高点也不算什么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近期肯定没有
3271原来有过配ddk的批次,速度很好,但时间过去很久了
你的需求可以买cz73,缓外20-30写速, ...

3.0的黑胶片不是一体化的吧,2.0的黑胶片是一体化的比较耐操

网友B:
然而都黑胶了,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而都黑胶了,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好货

15写和30读的黑胶还是见到了。

网友C:
金胜、兰科芯,你问卖家要3271都不会太烂

网友:
三星MLC的黑胶可以,配安国或者慧荣3257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胜、兰科芯,你问卖家要3271都不会太烂

3271AD的好像都是TLC
TLC速度好像都不咋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胜、兰科芯,你问卖家要3271都不会太烂

3271AD这段时间的套料好像都是闪迪,不如说这段时间出厂的U盘基本都是闪迪的TLC

网友C:
引用 楼主:
3271AD的好像都是TLC
TLC速度好像都不咋样吧

我的天啊,你又要容量、又要速度、又要黑胶、又要便宜,还要MLC......有发帖这时间不如多赚点钱买个好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天啊,你又要容量、又要速度、又要黑胶、又要便宜,还要MLC......有发帖这时间不如多赚点钱买个好优 ...
而且不是钱的问题,是需求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而且不是钱的问题,是需求

需求问题?三星bar 或者三星bar plus 也是黑胶一体的东西,不过就是舍不得钱罢了...
顺便我有3271+mlc的黑胶,有使用痕迹,写15左右你要吗?32G 20不包邮

网友D:
引用 网友D:
需求问题?三星bar 或者三星bar plus 也是黑胶一体的东西,不过就是舍不得钱罢了...
顺便我有3271+mlc的 ...

你说的加针脚,现在哪个3.黑胶针脚是外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加针脚,现在哪个3.黑胶针脚是外露的?

都是引针脚出来的吧,八根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3.0的黑胶片不是一体化的吧,2.0的黑胶片是一体化的比较耐操

多了一小块USB3.0的针脚载板而已,本身仍是一体封装结构,不然怎么能叫黑胶体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近期肯定没有
3271原来有过配ddk的批次,速度很好,但时间过去很久了
你的需求可以买cz73,缓外20-30写速, ...

3271有速度吗?我贴16nm的海力士tlc,写5读20

网友:
三星bar读取300M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3271有速度吗?我贴16nm的海力士tlc,写5读20

那一版我没买,我记得写近20了,不过当时没有留图 具体数多少不知道

后来收了个闪迪TLC版,读20+还可以但写不到10,的确差了很多,7、8左右,

网友:
黑胶还是不错的  我有mlc 2.0的黑胶体  读20MB  写10MB         3.0的读35MB   写25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