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这种dc插头是不是这样焊接

楼主(2019-10-03):
搞了几次炸了两次电容了

网友:
这个不是dc插坐吧

网友:
正负双电压的,不能简单直接并联

网友A:
这种插头常在3.5寸硬盘盒上,双电压的

网友:
PS2接口,S端子。

网友:
标签上不是告诉了吗,用表量一下

网友B:
标得很清楚了,还把红线并到别的线上,不炸才怪了

网友B:
而且这电池是正负18V,+号是正18V,-号是负18V,GND是接地,4条线只有两条GND可以并联

网友:
标签很明白了吧,这样接不短路了,

网友C:
看着好像是,HP喷墨打印机的呀

网友:
3根负极一根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插头常在3.5寸硬盘盒上,双电压的

有没有简单的办法我有个12v适配器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得很清楚了,还把红线并到别的线上,不炸才怪了

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这电池是正负18V,+号是正18V,-号是负18V,GND是接地,4条线只有两条GND可以并联 ...

 正常12v适配器那种路由器那种可以简单接线么?

楼主:
看来蓝线是负极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好像是,HP喷墨打印机的呀

奥特蓝星音响插头

网友:
好像BOSE的电源也有这种 正负18V的,拿万用表一个一个的测试吧。

网友:
黑的GND,红的正18V,蓝的负18V,红蓝并联就是短路

网友:
这两天想DIY个小功放,双18V正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