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台达 建兴 12v 电源拆机图 哪个好点

楼主(2019-10-03):
把手里的你刷了volumio当转盘,试了下手里电源,好的确实效果好,就想换个好的,大家看看哪个好点。设备12v 2a就够,线点太贵,换个普通的就行。

第一个建兴 12v 2A的,这个自己之前买的,应该是后封的,质感不对

第二个
台达 12v 6a,这个店铺有剪线版的。线是镀锡的。

第三个 建兴12v 6a

第四个 台达代工的peac 12v 2a 这个论坛之前有人拆过

网友:
感觉最后一个好点

网友:
翻新电源都不好,买明纬行货也不贵

网友:
都是好电源,难分伯仲。如果只能给我一个机会,统统打包了。。。。。

网友:
哈哈,都可以用呀!

网友:
说句实在话,看里面的空间那么大,散热片这么小,都不像真的,但看电路结构好像质量还可以。

网友A:
个人目测第三个建兴6a符合我个人胃口,喜欢双高压电容并联的,优势你懂的!主要这几个电源都不错,你说地上5张100的你捡哪个?哪个都不舍的不捡吧!最后一个输入这共模和差模也是没谁了,虽然功率小了些,输入过于堆料

网友:
实话实说,笔记本电源中19V4.74A我见过坏的最多的是台达的。不下1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目测第三个建兴6a符合我个人胃口,喜欢双高压电容并联的,优势你懂的!主要这几个电源都不错,你说地上 ...

2A功率机器
我也是在最后一个和建兴之间犹豫
做数字转盘的,电源要求高

网友(2020-04-10):
好看 我看看 最近 想买个电源线

网友:
毫无疑问  选第三个!!!

网友:
音响用,我会买新的,滤波最重要。

网友:
都不错,我买的24 6a的台达,13还包邮,拆零件玩呵呵

网友(2024-03-22):
海鲜市场假货太多,地点基本都是广东揭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