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拆一个奇葩U盘

楼主(2019-10-03):
如题,N年前搞到一个橡胶皮的U盘(防水? or not?),用了一段时间不识别了,就没管他。最近几天翻出来了,想着看看能不能开卡救一救。

图1 外观

图二 CG检测图,报告说是8G的MLC,厂家当4G开想必也不是什么好片子

图三 MP设置,正片工具不识别,换用黑片工具认到了(设置应该没问题吧)

经过十来分钟,终于... ... 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

下面开拆,熟悉的造型

PCB正面 SM3257ENAA

PCB背面 盲猜是一大黑片

翻过来,这么不给面子的吗!!

这U口厚度,别说短接了,去掉外壳插U口都没法固定。 不知大神有没有办法强开这货,哪怕开出1G。 不然就只有垃圾桶的命了

网友A:
直接锤子砸掉扔垃圾桶
干啥不能挣几十块钱买个新的,和这个垃圾浪费宝贵的人生

网友:
好大块牛屎  扔垃圾桶吧  开出来用几下就完 还是丢垃圾桶  费那事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锤子砸掉扔垃圾桶
干啥不能挣几十块钱买个新的,和这个垃圾浪费宝贵的人生 ...

说的太对了,!弄的腰酸背痛腿抽筋的

网友:
修好也不敢用啊

楼主:
开着玩的,顺道水一帖。既然大家一致认为垃圾桶,那就不治了,扔。

网友:
大牛屎片。低格都过不去。。。

网友B:
别选速度优先,选容量优先
而且你这10分钟的低格我感觉是设置有问题,先钻研下设定吧

网友C:
一般坏块过多都需要手动分级定容配合黑片工具才可以开出来

网友D:
大芯邦主控遇到过这种,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选速度优先,选容量优先
而且你这10分钟的低格我感觉是设置有问题,先钻研下设定吧 ...

其实选啥都一样,报坏块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坏块过多都需要手动分级定容配合黑片工具才可以开出来

我最后一bin都降到1MB了,还是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芯邦主控遇到过这种,哈哈哈

你看,芯邦有了,安国八成也跑不了,我这是SMI。看看下一个是谁,最后能不能凑齐7个不同主控召唤神龙

网友:
牛屎闪存比主控还坑

网友:
我也有过一个牛屎U盘,貌似是太热把自己烧裂了成只读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着玩的,顺道水一帖。既然大家一致认为垃圾桶,那就不治了,扔。

我不懂U盘的人更是鼓动你把它扔垃圾筒,现在买个新32G盘只有10几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