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贝尔s350-27电源定压输出75v用于睿登rd6006数控电源

楼主(2019-10-03):
前不久睿登发布了新款数控电源,第一时间也入了一个玩玩,无奈无前级电源可用,买睿登推荐的又太贵,刚好手上有贝尔s350-27电源,咨询群友可以改75v所以学习了几天动手改了一个定压输出的用于睿登rd6006数控电源,因不需要可调电压电流所以连辅助电源也不需要所以改装很简单,改好的电压可以42--76之间微调,如有需要可调0--75v0--5a方案请私信.
步凑如下,小白按部就班可以一次成功,改装成本才几块钱,需要买的才几个元件,包括电源30多就可以搞定。

本过程针对贝尔电源s350-27  如果是明纬s350-27电源请按元件位置来改,元件位置与贝尔的几乎一样,不同的只是元件标注字符。

就是为了这货,

用这个电源改

拆:(要拆的元件图片有标注,红框内的全拆了)
     D26   R31   J51  C37   变压器下的二极管   4个输出主滤波电容  输出大电感   康铜丝拆1根保留1根   割断D26位中间脚去往前后级的线路(重要,不然会炸机)

装:拆下的D26管装D27位置
      找个参数与d26管相同的共阳快恢复整流管装D26位置
      R31位置装1KΩ电阻
      J50位置用1㎡以上铜线连接
      R44位置装3.3KΩ 2W以上电阻
      输出大电感线圈改为串联,改串联时拿表测量确认一下,上端接D26位置中间脚 下端接康铜丝前
      装耐压100v以上的输出主滤波电容

我这个板子最高29v这样改下来可以微调42--76v之间输出,正好可以用于睿登数控电源的70v输入。

就这样,感谢给与我指导的群友 逐星 凉茶 蓝翼  等等,,,,,

补充内容 (2019-12-4 11:19):
用明纬电源改的,跳线位置:
明玮的拆J26  连接j27
对应贝尔的拆j51  连接j50

网友:
支持,正是我需要的

网友A:
前排支持呀
其实我来是想学习的,我的是明纬s350-27电源,能指点下方法吗?
我也下手了睿登的新款数控电源

网友:
这次忍住了,5020还没装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支持呀
其实我来是想学习的,我的是明纬s350-27电源,能指点下方法吗?
我也下手了睿登的新款数控 ...

明玮的电源照我帖子的元件位置改,一次成功,42--76v之间微调,做rd6006的前级电源很有性价比

网友B:
两只肖特基竟然一阴一阳,刚好可以给电子变压器做桥式整流

网友:
变压器拆下来改下变压器绕组,不用多加个管子了

网友:
不错资料。贝尔目前很实惠,在海岛那家拍一个还在路上。

网友C:
这样改了能满足60V6A的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改了能满足60V6A的输出吗?

忘记测试就装机了,但是在rd6006数控电源下能跑满60v6A 360w的功率,改天拆下做个最大功率测试,,,,,,

网友D:
我在想用一个350W的双35V环牛是否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想用一个350W的双35V环牛是否更好

重量过大,整流后电压过高,市电不稳定的话输出电压幅高幅低,

网友:
学习涨见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量过大,整流后电压过高,市电不稳定的话输出电压幅高幅低,

恩  确实有这个问题  看来还是要找个合适的开关电源为好

网友:
我也买了6006 电源还没找到合适的 我买了那个小箱子

网友:
帖子很好,很支持,很实用

网友:
我也买了非常需要这个帖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两只肖特基竟然一阴一阳,刚好可以给电子变压器做桥式整流

没错,没错。明纬0-95V版本就是这么干的。
坛友有处理明纬S-350-37改0-95V电源啸叫的方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错,没错。明纬0-95V版本就是这么干的。
坛友有处理明纬S-350-37改0-95V电源啸叫的方法么? ...

应该是改造的过程中引入了干扰,如果有示波器可以看看波形的话最好,再根据杂波的频率添加相应的滤波网络应该可以消除啸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