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威纶通TK6070iH触摸屏

楼主(2019-10-03):
十一家里大扫除搞出很多垃圾,只好自己搞了个斗车拉到垃圾站扔,然后就发现了这个,一开始还以为是平板,顺手就捡回去了

拆开四个角的螺丝和24V接线端子就可以打开后盖,上电有一个红灯亮,然后就没反应了,应该是坏了人家才扔掉的。
电路板分两块,通过插针连接

小板子正面

小板子背面

大板子正面

供电部分

芯片

大板子背面,光秃秃的没元件

屏幕,看上去没什么毛病,网上搜了一下,好像这个说灯管容易烧

免费送了,有坛友需要的M我,出邮费就好,M币也可以。

网友:
怎么是三星的GPU?

楼主:
不是GPU,是32Bit RISC 400MHz 的CPU,百度一下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GPU,是32Bit RISC 400MHz 的CPU,百度一下可以找到

我一直猜是CPU还是GPU!

网友A:
而且你的图片给我的颈部都弄好了!

网友B:
是好的话还可以卖几百的,挂闲鱼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而且你的图片给我的颈部都弄好了!

送我吧,谢谢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就是屏不亮,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灯管烧了,改天拆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好的话还可以卖几百的,挂闲鱼就好

坏的,要不然怎么会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送我吧,谢谢了

我现在东莞,菜鸟一般都是中通

网友D:
通电,接上视频输入信号,手电筒照射屏幕看有没有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电,接上视频输入信号,手电筒照射屏幕看有没有图像

屏幕是有个铁皮包着的,不敢拆,手残党,经常拆坏东西

网友(2019-11-07):
引用 楼主:
屏幕是有个铁皮包着的,不敢拆,手残党,经常拆坏东西

友好!触摸屏还在?

楼主:
早就没了,好多人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