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素乐F5锂电池充电风扇拆解

楼主(2019-10-03):
拆解视频如下,包含简单分析:素乐F5锂电池充电风扇拆解
我觉得视频比文字更全面,所以就不截图叙述了。有心人直接二倍速收看视频即可。

楼主:
检查一下你的浏览器,B站上已经成功发布了,我打开没问题。

网友:
可以看,但有21分钟,耗不起流量

网友:
你这叫转发吧

楼主:
视频是我上传的。

网友:
就是没有看到电机什么样!摇头用的是步进电机,风扇用的什么无刷电机!!

网友A:
99购物节买了三个6寸充电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购物节买了三个6寸充电风扇

左边第一个应该是普通有刷电机的,然后锂电池充电是穿个二极管加个电阻差不多的电路。噪声大,电池小,续航短,三档只有半个小时左右。之前拆过类似的一个,模具很像。很失望。
其它两个好像好不到哪去。不过仔细看另外的是不是也是素乐的?那还可以,那第一个扔了吧,不上档次。

网友B:
试试改成AVC台达三洋等的电机更好些,至少带堵转保护,好点的有软启动,更好点的是0点35毫米低铁损硅钢片,就差钕铁硼磁钢需要自己DIY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左边第一个应该是普通有刷电机的,然后锂电池充电是穿个二极管加个电阻差不多的电路。噪声大,电池小,续 ...

左边的是共田GT532S绝对的无刷电机,两节18650电池可随时更换,带充电宝功能,共田芭蕉扇做工还是比较有底线的。
中间的是倍量F180有独立摇头开关,充电电流可以达1.6A多,用料是最好的。不过也是这三个中最贵。
右边的素乐F5也还可以,就是充电电流比较小,只能0.8A电流充电,而且一个开关控制换档和摇头,用着有点不太方便,还有开关和控制面板一样高不好盲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是共田GT532S绝对的无刷电机,两节18650电池可随时更换,带充电宝功能,共田芭蕉扇做工还是比较有底 ...

奇怪,我的素乐充电电流几乎是1A,用的是USB表测得,应该没问题。同类产品之前不应该有那么大的离散性。
倍量F180用的是什么充电芯片,你有拆过吗?

不过你这个漏捡的真让人羡慕,其实我也知道网上有很廉价的选择,并且品质不差,但是不想等快递只能去本地实体店高价购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改成AVC台达三洋等的电机更好些,至少带堵转保护,好点的有软启动,更好点的是0点35毫米低铁损硅钢片, ...

无刷电机不是独立的,里面的组成部分是跟外壳紧密联系的,基本改不了。最多拆开换粗一点的漆包线,把匝数减少,再改一改霍尔驱动芯片与之适应来提高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我的素乐充电电流几乎是1A,用的是USB表测得,应该没问题。同类产品之前不应该有那么大的离散性。
...

芭蕉扇是在旗舰店买的,订单价格60元。倍量也是在旗舰店买的,价格是88.8元。素乐也是在旗舰店买的价格是64元,感觉这三个风扇都没什么性价比可言。
这是别人买的倍量拆机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951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刷电机不是独立的,里面的组成部分是跟外壳紧密联系的,基本改不了。最多拆开换粗一点的漆包线,把匝数 ...

其实服务器拆机风扇更难改,AVC和千红等,无刷定子铁芯和轴棍螺纹胶固定,台达三洋等有些黄铜轴棍有卡簧,有些轴棍末端压出铆接等,拉马拔烂了十几个。后来才学会先电钻削掉铆接部分,再水泵钳台钳等夹住扭动尝试,失败的话浇开水然后冰水交替,松动剂等,最后继续上台钳扭动和拉马拔动等,直到把定子铁芯完全弄下来。

网友(2020-05-13):
我想问一下,素乐F5,不能摇头跟抬头是什么问题

网友(2021-04-01):
我的电机焊盘掉了,怎么把电机扇叶拆下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