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401可不可以改成充电器直接供电

楼主(2019-10-03):
有人试过吗

网友:
用充电器是不行的, 输出电流太小了.  用大点的牛加整流后带是可以的.  这样还不如买220V的.

网友:
想多了,充电器电流不够。

搞个18V50A的电源不知道行不行,电池有协议,估计行不通。

坛友的破解协议方法,不知道有没有坛友试用过。

网友:
无刷用交流电,咋不直接买个220v的

网友:
并联两个游戏本电源电流应该够了,问题是这两个电源的钱买个220v轻锤还有找

网友:
买电源的钱够买个带线的电锤了

网友:
要這樣做成本太大,不如買220V

网友:
电池上并上插头,外接一个背负式铁锂电池可能还有点意义,工地用,外接220交流你为什么不直接买个插电电锤,功率还大点,

网友:
以前玩相机的时候,每个机身都配了假电池,就是个电池外壳,上面引出导线到机身外(高级点的机身在电池盖上都预留了导线孔),导线上有插孔能连变压器,专业的机身甚至自带变压器插孔不需要假电池,主要是为了室内长时间拍照和摄像使用,但实际上只用过一次,以前跟楼主想法类似,想一物多用,可以减轻摄影包的重量,但最后还是各种场景对应专用设备,专用设备用起来更顺手

网友:
好像有人说大有的电池包是有协议的。

网友:
是啊,你怎么不买220V,没事找事,完全叫我们跟你一起水帖子

网友:
你这不是舍本求末嘛~~

网友:
这样还不如买220V的.

网友:
220v的便宜,

网友:
锂电的就是为了方便便携才弄成电池包的啊

网友:
把5401出了买把220的轻锤吧,还有不少找回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