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杂牌对讲机(TET-800)硬写频的故事

楼主(2019-10-03):
10.1放假,没想到初中的作业这么多,儿子要完成作业,我能闲得住么?
找了个万年不能写频的TET-800对讲机,玩起硬写!

说起这个对讲机,设计超级先(que)进(de),手麦是单孔,全网找不到写频软件,硬写更雷人,一会详细说。

拆螺丝,各种螺丝,从十字到六花,一共十六七个。
音量开关和16路频道开关是同轴的,意思就是坏了难买。

拆掉所有螺丝,天线螺母,手麦封盖螺母后,动烙铁,拆喇叭线,焊掉天线座以后。

千辛万苦后,得到如下主板一枚!

下部正中的那颗就是 可擦写的片子,书面型号是 K24C08D 实际写频的型号待会截屏。
直接动烙铁拿下,注意温度不要太高,防止周边物品殉爆。

找出神器CH341A型的编程器

还有神器他表弟!8脚快插座

上机后,参考写入时atmel的

仔细一看,蒙了!
说好的一行一个小朋友呢?完全对不上啊,这么多位,都是什么呢?

仔细一看,换汤不换药,两行一个频率,而且这个频率的信息居然是顺序放置的,太奇葩了

就此写好免照频率,开机?咦?能发收不到?多次尝试后,发现这个红字标是亚音,全部改为00后,终于一切正常。

感谢各位支持我的兄弟姐妹!
总结一下,硬写这个活儿,首先考验的是烙铁神功,这种八爪片子,总共就个黄豆大,没有吹子挺不好拆的,我是用的铜丝大法。
另外一个阶段就是写频,每个厂家的写入内容都不太一样,怎么写,得一点一点的试,上来下去五六回,中间差点不想干了,准备隔天焊个8pin的座在板子上。

网友A:
我怎么感觉你最后没有成功啊!!

网友:
期待成功,支持一下

网友:
怎么知道改写哪个字节能改频的?

网友B:
我觉得,这个是仿泉盛TM 810的机器。

估计可以用TM 810的写频软件进行写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感觉你最后没有成功啊!!

昨天某孩子手欠,在我中间上厕所的功夫帮我提交了。

网友C:
这是没办法的方法,对于这种找不到软件的杂牌机只能这样了
但是,如果EEPROM里的数据不是明文,那就彻底完蛋了

网友D:
一般国产机的写频软件基本上以建伍的3701的为主,一般写频就只要一个地和一个数据脚 就行了,既然拆开了,那个耳麦的口测量一下,看数据脚 是哪一个就行了,用不同的软件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国产机的写频软件基本上以建伍的3701的为主,一般写频就只要一个地和一个数据脚 就行了,既然拆开了, ...

先感谢支持,修正一下建伍的型号应该是3107 ,软件一般的版本是KPG87d版耳机的口曾经拿连线挨个倒换测的,真连不上,而且关键的是数据格式,这个奇葩的格式,使通用写频的东西,肯定写不了。图里是个标准的格式,不过这个也是一只写不了频率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个是仿泉盛TM 810的机器。

估计可以用TM 810的写频软件进行写频。 ...

感谢支持,TM810写不了。我跟这个机器较劲用了能找到的所有软件,包括想用串口调试工具来模拟看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没办法的方法,对于这种找不到软件的杂牌机只能这样了
但是,如果EEPROM里的数据不是明文,那就彻底完 ...

我这就是瞎折腾,机子有好多!您那有这样的例子么?方便的话找个研究一下!

网友:
我的先景998也是这样写的,找不到写频软件。呼号BI6JIR

网友:
我手头有个灵通6100P,开机200M,不能手置频了,写频读不出来,准备入手一个编程器把另外一台6100P的固件复制过来

网友E:
还是楼上的问题。你怎么知道该改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楼上的问题。你怎么知道该改哪里?

比对,找规律,一般固件是不会放在eeprom里面的,频率数据收发亚音才会放在eeprom,读出来找规律就行,频率算法根据收发芯片、中频、基准可以找到规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楼上的问题。你怎么知道该改哪里?

从烧写程序的16进制看,先了解自己的对讲机的频段,400-470为例
C08这种芯片,存不了多少东西,16个频道,起始位的行 一般都会在00000010-那么频率终止位基本可以确定是往后数16行,00000100,这样基本的位置大概有了,从数字看,既然是400M的就从4这个字符开始找,有个规律,鬼子系的写法都是4段8位,前后倒置,也就是说里面写的例如是: 00 50 97 40 实际上就是 409.75000的频率,收发各一组4段,而后面其他位基本上就是亚音之类的,不太容易算,所以FF就是不写,大概是这么个情况,请参考。
我上面有个图,就不贴了。

网友:
这个真是高手了

网友:
厉害了,能够这样钻研精神令人佩服。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这个真是高手了

网友(2020-02-29):
我也有这个机子,N年前想试着写频来着,买了各种写频线都不行,后来放弃了,前两天打扫卫生又翻出来了,不想放弃。